[电动] 求推荐家用电锤,主要想在墙上打一些膨胀螺丝

楼主(2024-10-31):
主要想在墙上打一些膨胀螺丝用来挂相册 路由器/摄像头支架等,砖墙混凝土墙应该都有,有博世gsb120li,费劲还打不太进去

请大佬们推荐款家用的电锤,不常用,但是对工具质量/体验还是有点要求,可以接受有线,性价比高够用的;顺便也可以推荐下膨胀螺丝;多谢

补充下:价位尽量300内能搞定吗,目前已知主要是小孔需求,预算可以放宽到500左右吧,太贵了闲置有点浪费,谢谢大家

网友:
自己用的话,买几根霸王钻头,慢慢钻吧,没有必要买电锤。
实在想买,或者需要在混凝土上钻孔,东成的插电款就行,我买了个充电的,大概一年用一次。

网友:
东城的插电就可以了 好像300不到

网友A:
300预算太高了,随便一款电锤都能打家里的混凝土,比冲击钻强多了。 我经常用,外加DIY才用的东成DCA的26轻锤。你看你的用量,要是工地还像拆墙改门这类就是用26重锤。要是家庭一年用不了几次的这种,买个公模PDD就行,也比冲击钻强多了。

膨胀丝(塑料配钻头同号、金属外膨胀比钻头小2号、内膨胀需要时再现买)
塑料的就买小黄鱼(便宜好用配合5、7号非标钻头和4.2自攻螺丝就行了)、四面膨胀管和小蓝鲨(按标准6、8号钻头打孔就行)。
金属的能用外膨胀不用内膨胀,6挂东西装板子,8卫浴、柜子,10热水器 家用足够了。
其实日常最多的就是6、8号膨胀丝。

网友:
楼上说的这种最好 我就是搞监控的  我觉得26这种款式的冲击最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预算太高了,随便一款电锤都能打家里的混凝土,比冲击钻强多了。 我经常用,外加DIY才用的东成DCA的26轻 ...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拼多多搜了下东成26轻锤,推荐的简易套餐760w卖318,是这种的吗,好像没什么便宜的
有个德国芝浦和哥伦达多便宜点,有坑吗
我就是自己家里很少用的,新房子住进去一年多了,相册/监控啥的还没弄起来,还有路由器也想挂到墙上,以及后续可能的一些收纳方案变动,想着小东西老请师傅也很麻烦和费钱,自己弄个备着啥时候想改造就改造下

网友:
东成,威克士都不错的

网友:
一定要有卡死保护

网友B:
公模无刷电锤,一电一充,150元基本可以搞定,对付家里那几个区区小孔足够用了。相框、摄像头之类的没多重,用6至8毫米的尼龙胀塞绝对没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现在6毫米的电锤钻头,往往都做到了6.3至6.5毫米直径,打出孔来要超过7毫米了,6毫米的尼龙胀塞吃不住劲,所以建议用5.5毫米的钻头来打孔,这样打出来的孔装6毫米的尼龙胀塞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模无刷电锤,一电一充,150元基本可以搞定,对付家里那几个区区小孔足够用了。相框、摄像头之类的没多重 ...

感谢指导,有具体的公模品牌型号和购买途径建议吗

网友C:
鉴于你有GSB120了,,所以以上推荐不合适你,直接6mm冲击钻,有点耐心就能钻孔了,6mm的孔,混凝土也能钻,瓷砖轻质砂灰,红砖,用好点的霸王钻也能钻,,具体是冲击钻还是霸王钻得看你墙体,,注意GSB带冲击档,冲击档用冲击钻,,平钻档用霸王钻,不能用冲击钻,钻头会崩,,我自制的380电机的7.2V微型电钻,都能解决安装排查等6mm孔,就是效率不高,,你一年用不了几次,无所谓效率的。

如果你实在想买一个
以下说缺点
买个小型锂电的,也不好大打孔,
买个大型锂电的,价格也贵
这两种都要考虑多一套电池,对于轻度使用者,多一套电池很恶心的,价格贵,不好维护,便宜的电池基本一年就死了。

所以你一定要买的话,买一套有线的,家用哪都能排查解决,不用考虑电池寿命和价格贵,
26型的电锤不到100元,足够你使用,基本16mm的孔都不在话下,,

以下很重要,操作安全,真的重要,低端的电锤可能没有离合,或者离合不稳定,很容易拧手。
你得注意一下,避免拧手,自己去百度下操作注意事项,避免出问题。

如果是需要作业使用,大频率使用,无绳使用,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有具体的公模品牌型号和购买途径建议吗

无刷公模电锤型号很多的,什么鹰视眼之类,大同小异,无法一一列举,拼多多便宜些,150左右一电一充可以找到几家,淘宝稍贵些,180左右。裸机还要便宜,百余元可拿到,不过觉得一电一充比较方便,省得再自己找电池增加麻烦,他们的电池尽管不很好,但标称4安时的达到2.5安时还是没有问题,你家里的几十个小孔足以应付了。

网友:
海鲜上买个二手的就行。

网友:
我在X音直播间买了这个品牌的电锤,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牌子的电锤根据工况分有打孔专用、开槽专用等,有不同的型号。

网友:
有线300以内很多啊

网友:
千万不要买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鉴于你有GSB120了,,所以以上推荐不合适你,直接6mm冲击钻,有点耐心就能钻孔了,6mm的孔,混凝土也能钻, ...

谢谢回复,“26型的电锤不到100元,足够你使用,基本16mm的孔都不在话下”有推荐款式和购买平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26型的电锤不到100元,足够你使用,基本16mm的孔都不在话下”有推荐款式和购买平台吗 ...

拼夕夕hikoki旗舰店,插电20小电锤,家庭安装用的。闽日牌子的,优惠券后只要一百元,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拼夕夕hikoki旗舰店,插电20小电锤,家庭安装用的。闽日牌子的,优惠券后只要一百元,好东西 ...

要不是我工具实在太多,这种价格即便用不上买一把放家里也无妨。。。。。这是纯日资公司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拼多多搜了下东成26轻锤,推荐的简易套餐760w卖318,是这种的吗,好像没什么便宜的
有 ...

26三用轻锤专卖店才270元是750或者800W的,26两用或者单功能那个03-26重锤是306元是750或者1100W的。26的标准就750W,高的都是加强的,工地用的。

或者杂牌100元以上的都行。无非就是东成26电锤钻头全系带离合安全一点,能用最大14号或者16号的钻头,22-25号钻头能用上几次不容易坏。杂牌的电锤不一定带离合防止打胳膊,最大12号钻头,只要超过20号钻头就很容易烧坏的区别。但是家用最大也就12号钻头,都不会轻易坏的。

对了,家用电锤买插电的,锂电打孔几十个就没电了,平时电池还需要保养。插电的电锤连续使用80小时才需要加高温黄油保养,基本上1年保养一次就行,用的少的话可能5、6年都不用保养。

推荐买品牌其实是保值问题,我10年前买的289元,现在270元,只要私人的电锤,即使10年了,闲鱼人家很高价格200+收。杂牌电锤100+买的,用上一次,全新闲鱼估计50都没人要。

你要是确定以后不用大钻头过墙这种,只是自己打浅孔,买个20电锤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