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帮朋友修个60V20AH的电动车铅酸水电瓶充电器原来进水大修后还坏

楼主(2024-10-31):
朋友拎来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看规格是60V20AH的,5个水电瓶充电器,说是进了水不能用了。但水货的我最怕进水的东西,于是乎,蛮接下来了。

外观看,好像还有那么回事。

一拆,该有的都有,尾部还有可控硅的元件,算是不错。

翻过来一看,哦豁,一角已经炸黑。

细节一看,貌似是二极管整流堆挂了。

除了这块黑,其他地区也找找看。

而看外壳,里面确实有进水过的痕迹,分界线。

顶盖也有发现烧黑的区域。

一翻正面,果然,有些元件也挂了,最头疼的就是其他地方。

拆下来检查。

二极管整流区域铜箔没问题,看来是保险保护了一部分。

就前面焦黑的元件,找出废板,替换。

还好色环还能看得清,废板也有多余的元件。

换上,损坏的元件,通电可亮。

多试几次机。

最后覆盖哥两好绝缘。
结果没到朋友那边,又挂了,拿回来一测试,二极管整流区域又击穿了,搞不懂。最后就只能弃修了。

醉了,最后丢箱子里当备用件。

网友:
楼主真费心费功夫了。板子暗病太多了,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都烧成这样了,还进水了,确实不值得修

网友A:
别呀!这算不上疑难杂症,继续努力修好它!

网友:
肯定还有其他暗病没查出来

网友:
哥俩好不要用在电路板上,不方便再次维修,这种买一管紫外光固化的绿漆备用比较好,不行涂704也比哥俩好强

网友:
画出来原理图慢慢研究。。。。。

网友:
光耦啊,有没有检查过

网友:
炸过的电源问题多多,

网友:
这不成啊!你这让你朋友一看就感觉技术不成!不如买个好的把芯换了比较稳妥!

网友B:
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进水的确实不好修

网友: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清水认真洗刷一遍,晾干;再用酒精侵泡后再晾干,再次维修后说不定就行了。

网友:
没修好,还是有点小遗憾,继续折腾

网友:
没修彻底,应该接着修,直到不炸为止

网友:
一个充电器,烧成那样,本来就没必要修了,费那么大的事修,暗病太多,出力不讨好。

网友:
电阻引脚都烧断了,电流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修好了?

没好,最后又烧整流电路了,直接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呀!这算不上疑难杂症,继续努力修好它!

到手如果三大件挂我就直接放弃,那种的问题多,进水的本就想碰碰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