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改一个带电压显示的车充

楼主(2024-10-31):
某宝3元多钱红包抵扣1分购的车充,去掉了正极弹簧后接线引出,连在电脑12V线上桌面充电使用
电压就只会显示12.5V,24V也是显示12.5V

主控CX8823A  5V3.1A车充方案,带两个电容一个电感(可靠性堪忧),将就着用吧

网友A:
那个显示电压是假的吧,没见测电压的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示电压是假的吧,没见测电压的芯片啊

也许是什么黑科技吧

网友:
之前有帖子说电压显示是假的。
电脑直接引出5V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没错。就是假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什么黑科技吧

黑科技可能就是,连数码管都是假的,两个引脚固定段位亮

网友:
显示电压那个,纯粹就是LED上面的塑料面板扣了个12.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科技可能就是,连数码管都是假的,两个引脚固定段位亮

这么说来里面根本就不是数码管,而是一个LED小灯珠,面上搞个贴纸,只有12.5的字眼透光,妥妥的黑科技

网友:
我也有这款,先期买的电压还是变化的,感觉不太准

网友:
这个看起来有点简单啊

网友:
我是看清楚了,就是一个刻着12.5的牌子,后面是一个发光二极管,所以数字是镂空的,透光透明,看上去还真是12.5这几个数字。

网友:
这个东西充手机靠谱不

网友:
还好还好,我几年前买的带电流电压显示的车充是保真的上车通电12.3V,启动后13.7V,用万用表量过差不多。

网友:
虽然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结构也简单,但还是不敢用,怕烧了保险

网友:
这电压显示原来就是个指示灯啊

网友:
捡到过一个这样的玩意,轮流显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这个只显示一个电压咋回事?痴呆了吧?

网友:
电压就是个指示灯

网友:
电压表是假的吧?!!!

网友:
我是另一家搞得车充,签到红包2.8元抵完了,到手卖家发了个好评五元的红包,结果感觉在刷单,好吧不能上当拆开了和你这个大同小异

网友:
哈哈,电压相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