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大神帮忙看看。PS2303量产错误Mode 255

楼主(2024-10-31):
这样是不是主控挂了?量产工具识别不了,chipgenius又可以识别,难搞。

网友:
量产工具版本不对吧?

网友A:
就是量产工具的问题,多换几个工具试试。

网友:
个人理解  量产工具中没有对应的  固件

请大神帮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量产工具的问题,多换几个工具试试。

再试试,已经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群联的工具有时候就是玄学。

网友B:
IDBLK_TIMING.dll版本不对,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DBLK_TIMING.dll版本不对,换个版本试试

IDBLK_TIMING.dll哪里能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DBLK_TIMING.dll哪里能下?

搜索一下应该能搜到

网友:
我感觉是颗粒问题,工具报错也是指向颗粒ID有问题,我没见过981A的东芝颗粒,楼主是不是颗粒没贴好之类的

网友:
这U盘不错,我还是在十年前买到MLC颗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