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单电源4558D运放电路图中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

楼主(2024-10-31):
我买了个无线麦克风(坛友有拆机帖,发现这货接一般的音箱上声音比较小,准备加个运放。
手头有个单电源的4558D电路板,电路图大致如下,不知道放大倍数怎么计算,特向广大坛友求教。

网友:
我感觉大概是2贝

网友A:
反相放大器,-22k÷5.6k≈-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22k÷5.6k≈-5倍

我零基础,百度搜了一下,还是不明白,不知道该22÷5.6,还是22÷4.7。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是大致等于22÷5.6,4.7K+4.7K是中点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零基础,百度搜了一下,还是不明白,不知道该22÷5.6,还是22÷4.7。谢谢解答。 ...

那两个4.7k是给同相端偏置用的

网友A:
那个麦克风接收器输出附近一堆电阻拆了直通可能声音就大了

网友:
反向放大器的基本结构,放大倍数Vo/Vi=-R2/R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麦克风接收器输出附近一堆电阻拆了直通可能声音就大了

谢谢解答。无线麦克风接收器的输出端好像是两个声道,都是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电阻大概是5.6K,我短接了,几乎没效果。加图片这个运放后,效果明显,声音大了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无线麦克风接收器的输出端好像是两个声道,都是一个电阻串一个电容,电阻大概是5.6K,我短接了 ...

加上一个tda2822M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