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地暖温控面板拆解

楼主(2024-10-31):
刚到手的全新的地暖控制面板拆解

6个轻触按键,旁边似乎还有一个遥控接收窗口

背面有接口标识,控制有常开和常闭两个选择

卡扣设计,拆解轻松

两块电路板用3线插连接,估计电源正负线和一根控制信号线

后半部的输出板

输出板背面没有原件

输出板正面,居然是变压器供电,好评!以前拆过中央空调控制面板,供电都是阻容降压的。
继电器是控制220V输出,驱动地暖水流

一片整流桥和滤波电容,没有稳压

前面板背面有芯片和阻容原件

正面,遥控接收窗下没有遥控接收原件

5V稳压

J3Y三极管和T4二极管,应该是控制输出板继电器的

一片单片芯解决所有问题,按键下面是翘起的感温头

扣上面板,感温的小鸡鸡刚好伸出框外

室温21度,设定22度,继电器吸合,有加热符号显示

设定温度和室温一样,继电器释放,加热符号消失

有一个缺陷,温度最高只能设定到35度

可以通过设置变通,温度校准选-8度,实际温度应该能到43度。
把感温头接线引出,输出接一个插座,做一个带温控的加热插座正合适,控制2000W以内的负载没问题。

网友A:
用什么拍的,微距这么清晰!

网友:
用了专用的芯片,电路就是简约,功能强大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拍的,微距这么清晰!

遥遥领先的60

网友:
工频变压器属于落后版本了,现在开关电源早已几乎不耗电了,所以现在都是开关电源的天下了。

网友:
微距不错,清晰。

网友:
这个真是不错呀!!!

网友:
电源用了变压器降压,不错,比阻容降压的强。

网友B:
地暖你想加到35度以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暖你想加到35度以上吗?

淘来做其它用的,比如做酸奶或者其它加热控制。装地暖肯定都配套的,不需要单独买控制器。

网友:
什么手机微距拍摄有这个效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来做其它用的,比如做酸奶或者其它加热控制。装地暖肯定都配套的,不需要单独买控制器。 ...

那你没说清楚,误解了。可以买高精度温控器。

网友C:
这个是自循环地暖系统使用的,不是集中供热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自循环地暖系统使用的,不是集中供热用的吧!

这个应该是自已用的,不是集中供热的,集中供热的不能设定温度,由供热公司设定

网友:
照片拍的真清楚      好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没说清楚,误解了。可以买高精度温控器。

是的,网上类似的很多。1度的温差一般用够了,以前用类似的控制一个鼠标暖手垫孵过鸟蛋,效果很好。淘的这个10块2个包邮还能满足折腾的欲望,和捡垃圾折腾差不多

网友:
中央空调上也用类似的产品,比较直观方便操作

网友:
被外观骗了,接收窗口下没有红外接收管。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真恶心

网友:
类似坏了不显示换一个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