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USB接口的加热棒子,线很短,插电温热

楼主(2024-10-31):
电子榴莲里面的,插电过一会儿会温温的,线材很短,拆开发现里面挺简单的,金属丝短路加热,中间不知道是什么耐高温的白色软丝,弄手上还挺痒的

网友:
中间是玻璃纤维吧,离远点为好。

网友A:
这个是加热假女友的,哈哈哈哈
线的外皮是玻璃纤维,扎进皮肤或者吸入可不好处理,一定远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加热假女友的,哈哈哈哈
线的外皮是玻璃纤维,扎进皮肤或者吸入可不好处理,一定远离 ...

哈哈哈,看来兄弟经验不少啊

网友:
做工太简陋,真的不复杂,我以为里边带振动的呢,看来属于低级趣味的产品,免费送都没人要。

网友:
垃圾货,污染地球

网友:
电阻丝缠绕在玻璃丝上吧,玻璃丝耐热、绝缘、传热都不错,正好用于此处。
USB没多大功率只能温呼呼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拿来给鱼缸加热

网友:
拆解还是有风险啊

网友:
我在家里的电褥子里见过这种加热丝...

网友:
想着复杂,实际很简单

网友:
电阻丝加热!!!

网友:
这是给成人玩具加热的,
白色那是玻璃纤维,扎皮肤里可是弄不出来的。远离远离远离。

网友:
白色是玻纤,远离。

网友:
哈里斯专用?

网友:
假如还有什么特殊功能的话,就太特殊了

网友:
还以为是烧水发热棒呢

网友:
这尺寸不适合哈里斯

网友:
这个是干啥用的 ?

网友:
玻璃纤维,插进皮肤那可就不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