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若松暴力吹尘器漏电维修

楼主(2024-10-31):
早前买的问题比较多,使用过程中又发现有漏电的毛病,充满电放半个月不用电池基本耗光。拆机贴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3656-1-1.html  于是抽空修一下

一开始以为是设计缺陷,实际是漏电引起。

拆开

两串的电池,先把电池拆下来

稳压电源看下是否漏电

8.4v时关机静态5-7ma,怪不得半个月就没电,这个电流显然不正常。

和电池直接并联的是充电ic,直接拆除后再测试电流没有变化,排除充电ic的问题。

这部分是零功耗开关机电路,用了两颗mos控制,pmos作为电源开关通断管,nmos和外围电阻二极管组成控制电路,平时pmos截止,当按下开机键时 nmos导通拉低pmos栅极,pmos开通供电,mcu得电输出维持信号给nmos 形成开机自锁。关机时mcu撤去维持信号实现关机,同时具有零功耗控制。 拆除pmos就能切断控制电路通路,如果漏电消失证明漏电是pmos后的控制电路有问题,结果摘除后漏电依旧,说明漏电部位在电源输入部分,这里主要是一些滤波电容。

然而滤波众多一个个儿的拆比较耗时间,为了节约时间,直接热成像看一下。接通电源1秒找到发热部位,圆圈内。

看一下是靠近3相桥的两颗滤波

直接拆除

加电再测试一下

漏电消失

测下电容

容量正常,应该是47uf的

漏电严重

8v下漏电3~5ma变动

另一颗正常,再补一颗

焊好电容和之前拆掉的元件

再次测试漏电完全消失,待机电流测不出。

焊好电池

装配好

修好了

网友A:
电容容量正常,漏电的原因是质量不好吗?用的残次品的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正常,漏电的原因是质量不好吗?用的残次品的等级?

贴片电容漏电还是比较常见的,单从这个一个例子还无法判断是不是用的残次品,不过到是也有人反应有漏电的问题,如果出现多例那厂家用了残次品元件的概率比较高了~

网友:
陶瓷电容失效的原因很多,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B:
热成像真给力,这种电容轻微漏电还真不好查。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好几个月没用过的小喷子拿出来搂一下,还好有电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D:
大神手艺高超,妙手回春,专治疑难杂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容量正常,漏电的原因是质量不好吗?用的残次品的等级?

以前听过很多这种小电容外面的胶体会漏电,按这说法,容量没损失多少,应该内部是好的,就是外面的胶漏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吓得我赶紧把好几个月没用过的小喷子拿出来搂一下,还好有电

哈哈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真给力,这种电容轻微漏电还真不好查。

嗯 这种小电流漏电如果没有热成像会非常难查找,尤其复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手艺高超,妙手回春,专治疑难杂症

二师兄过奖,谢谢支持~

网友:
我的好像也会漏电。

网友:
热成像好评  直接简单迅速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传说中的发财贴片电容!

网友:
以为是哪个电容漏电了,还是热成像暴力直接。

网友:
有好工具找故障点相对还是会方便很多,看了很多按理,现在用热成像查漏电确实很方便。

网友:
电源给力呀

网友:
用的东磁30P,这个风力大不大,洗完车吹水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