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充电器换充电线…

楼主(2024-10-31):
上次充电器的散热风扇坏了,我不在家老爷子找了几家才有人给换了个风扇…这次把之前车子原装的充电器接口线换一下,之前是充电口断了那个段时间忙就没有弄,一放就是好几年,拿这个修一下给他弄个备用的…捡来的72v的充电器里面板子居然是48v的丝印…电源线是后来接的,板子有改动…变压器热缩皮都变形了…这种充电器我是不敢用啊…还是雅迪原装的好点,就是一次性灌胶的…换线装上试充电正常…可以有个备用的了…

网友A:
48V改的 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改的 应该是

看着应该是的,但是变压器好像又没有改…这就很厉害了…

网友B:
快进入冬天了,电动车的充电器电源线很容易在根部折裂或者断开,应该提前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进入冬天了,电动车的充电器电源线很容易在根部折裂或者断开,应该提前处理一下。 ...

这个根部还是好的,就是充电器插电车的那个插头不知道是怎么弄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