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都没修的无品牌智能自动门锁拆修(视频设置版主已解决)

楼主(2024-10-31):
    三年前安装的人脸识别、指纹、密码智能电动门锁这几天跟我耍耍小脾气,指纹识别无响应,好在人脸能认,不影响出入。
    担心哪天来大脾气脸也不认,所以还是得拆开看看能不能治治这脾气。没整过这种东西,电动门锁拆装也挺烦琐,平时也就晚上在家,不敢贸然拆修,怕万一2、3个小时搞不定那夜里不是得房门大开了。
    周日下午提前了一点从父母那赶回,抓紧开整。前一日提前翻看了一下当初购买的介绍和说明书,回忆复习安装和设置的过程,就怕拆完装不回去连机械开、关锁都废了就玩完了。结果很完美,拆下来故障就没了,装回去就老实了。功课做了一堆,最后基本没用上,倒也欣慰,毕竟不用花啥银子。
    随手拍了几张照,发帖分享。

一、基本信息
    门是原建造时安装的,装修没换,带天地钩的那种。原锁也是当初接房时原有的,里外都有按压式把手的那种,锁芯体算是通用的那种。为了防外面强拆,早几年我把外把手拆掉了。一直想着换个好点的门锁,级别高点的那种,结果发现一些小厂的智能门锁已与机械门锁同价,倒也可以省了怕忘带钥匙的烦恼。当然品牌的智能门锁可能更放心点,但至少2000的价格我是肯定放弃了。
    选中的这款门锁最简单的密码+指纹的只要不到300,因为我的门没有猫眼,就加了电子猫眼功能;又想着有时手里拎着东西腾不出手来操作,能有人脸识别更好,结果就下单成顶配的678到手价,安装时因为原锁芯有误差,后来又加配了个锁芯体20,稍稍加工加工门锁孔,安装成功。
    这次查购买信息时商品已下架,连网店都关了。但用于手机连网的公众号一直是在正常运行的,叫“优智云家”,应该也不是门锁生产厂家自有开发的,可能有不少这种杂牌智能产品挂这个公众号应用。

    从网页快照截了点信息展示一下,方便了解这个锁的功能等基本信息。
    视频展示的锁体外形与我买到手的不一样,但功能、操作基本一样。

    下面看看我到手的实物照片。

    配了2个小型的IC卡和2把备用机械钥匙。

    这个锁稍有点动手能力的自己换装不难,关键是选购时一定要搞清楚以下3点:
    一是门的外开、里开和左、右开向;
    二是门的厚度;
    三是锁舌样式和门体锁芯开窗的尺寸。
    至于有没有天地钩不重要,如果门体开窗尺寸和锁芯体3个轴(手把转轴、锁芯转轴、保险转轴)间距、直径都一样,就可以免换锁芯体安装了。我当时补拍了锁芯体好像是装的时候哪个轴孔尺寸有差异。

    虽然是小厂生产的无铭牌锁,但从我使用感受来说还是挺满意的,指纹、人脸识别灵敏度总体不错,反应时间也可以,平时用指纹开锁多点,有时识别不了主要是干活后指纹磨坏,也怪不得锁。最满意的就是这电池挺给力,门锁配的电池为7.4V/4200mAH充电锂电池,使用实足3年了,总共就充过3次电。第二次充电还是因为我想试试室内视频监视屏常开电池能用多久(这个显示屏平时是不会亮的,只有室内按开机才会启动,几十秒后也就自动关机了;再有就是有人按了门铃或者连续5次以上开锁识别错误锁定90秒、外锁体被拆离门体时会亮屏让你看到门外视频),结果一周不到就没电了。所以平时正常使用电池充电周期是超过1年。
    不太满意的地方也有,主要是手机不能查看到室外实时景像(没有监控那种随时查看视频的功能),远程开锁也必须是有人按门铃的情况下才行;还有就是没有移动侦测自动录像的功能,这是我很期望的一个功能,但找了好久,没看到有智能锁带这个功能的,现在或许有开发了。我觉得都已经有来访、破坏自动录像功能了,如果能把移动侦测录像功能整合进去是不难的,也就不用再考虑门口是否安装监控了。

二、不完全拆、修(如果这也算修的话)
    故障现象为指纹识别不启动,其他所有功能均正常。
    正常使用时人靠近或者用手挥一下外锁体数字触摸按钮感应区,外锁体识别启动,按钮符号亮白灯;手指压到指纹识别区亮一圈白光,指纹识别过程中亮一圈蓝光,识别成功变绿光、识别不成功变红光。然后人脸进入识别范围、手指触摸指纹识别区、按预设密码、IC卡贴近识别区都会识别开锁,不分先后。几秒内无任何识别信息恢复待机。人脸识别有一定光照、距离1米内基本都是1秒开锁,指纹也差不多。
    故障后指纹识别区灯都不亮,初步判断指纹感应器坏了或者连接线问题,其他功能正常主板和整体供电应该不会有大问题。所以也就点信心能弄好。
    拆下里外锁体拿回房间连上里外锁体对接电缆,一试故障已没了,看来有时电器也怕人。为减少人为故障的可能性,板子都不拆了,机构部位加加油,拍了几张照,装回去愉快收工。
    拆门锁时先卸掉内锁体的显示屏,稍用劲往上推一下就可取下;显示屏拿掉就可看到电池仓,扣下电池;然后把内锁体4个固定螺丝拧下,拉出一点内锁体把内外连接电缆拔了就可以取下内锁体了。

    显示屏后背是一块无线网卡和TF卡,TF卡专门用于存储来访和可能非法入侵情况(多次错误识别、撬下外锁体)时录像、拍照信息,并同步到手机。
显示屏和锁体是单排12针卡式插座连接。

    电池看样子是个2串的锂电池,接口为5口嵌卡式,对称分布。电池电压下降到需充电前一定阶段,每次开锁会语音提醒及时充电,从第一次提醒开始,大概还能开关锁100~200次。要充电时,一般就是晚上睡觉时拿下电池充电,早上起床装上就行。
    近2年公众号上老给我推送同款更大容量的电池,可就现在这待机时间,我看这辈子我是不太会想要个备用电池了,等它寿终再说吧。
    拿掉内锁体后就看到一块内垫板,通过2个螺丝拉住外锁体。

    锁芯体没啥问题,转动灵活,就不拆下来,活动部件、天地钩加点油算是保养一下吧。
    拆下内、外智能锁锁体拎回房间,连上对接线,装电池,手碰指纹识别窗居然灯亮了,1秒不到开锁了,我去,是玩我呢还是算我面子大啊!

    反复插拔几次,都没出现故障,其他功能也依旧正常,大概率是连接内、外锁体的对接线插口接触不良引起的指纹识别系统故障。
    那还修啥啊,拍几张照展示一下内外锁体,装回去吧。

    外锁体底面和固定拉住外锁体的垫板都有胶垫。

    没啥修的了板子也就不拆了研究了,都是单片机完成信息采集、识别、控制相应动作和显示,懂的简单,像我这种单片机门外汉又提不起兴趣来。
    内屏按一下中间那个按键启动,初始为实时监控画面。
    再随便按一下两边按键之一,转到画面选择界面。
    按左右键可选定界面,按中间键切换。
    内、外时钟系统是分开的,内显示屏的时间纯粹就是监控系统的时间,门锁的时钟在外锁体内计时,而且都不会由WIFI同步校时。
    这次拆修还发现这两个时间在电池卸下后都不走了,门锁系统的时间是暂停,猫眼监控系统的时间是恢复出厂。好在猫眼系统在内显示屏上调整比较方便,而门锁系统的设置必须在外锁上进管理员设置界面才能调整,比较麻烦,但也确保了门锁的安全性,因为进了系统设置就可以更改、删除、录入各种开锁方式的生物信息和进行密码设置。从这一点讲,安装使用智能门锁,最好是家里有一个了解点电子知识,能理解操作设置大概原理的人,如果只会在安装人员设置录入好信息,按个手指或对个有脸开个门的,连改个密码都不会操作的,最好是不要用这种锁,还是有较大安全隐患的。

三、复原收工
    因为没分解锁体电路板,还原也就分分钟的事了。
    装好先试了一下室内电子开、关锁,检测一下驱动部分和锁舌是否正常灵活。平时室内开门都是手拧一下机械把手,几乎没用过电子按键开锁,感觉去按一下按键然后等电机转上几圈还不如手打一下转把(只需转过40度左右锁舌就可全开)

    室内显示屏点亮显示门外实时景像有1秒左右的启动时间,没法像传统猫眼那样即看即知,这就是我为啥要试不熄屏时电池待机时间的原因。
    再到门外测试了一下所有开锁方式,正常得不得了。

    这个设置画面是当初店家提供的,与我手里这个显示屏实际的菜单略有不同。
    这手机远程的一些功能还是做得潦草了点,也就算是做个有。
    话说现在这种没名气的智能锁是真的便宜,我看了一上网上类似功能的双11活动300多就可以搞定。如果哪天歇菜了我就直接再整一个,确实要比钥匙的方便得多,主要还是用了3年感觉之前有点不放心的那些疑虑都没出现过,也算是放下心了。
    全帖终点,谢谢坛友浏览捧场!

网友A:
拆开就好了哈哈,把锁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就好了哈哈,把锁吓坏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身边一些人说这不好使了、那不灵了,说让看看,人一到,还没折腾,好好的。

网友B:
欠折腾,如果自己不会折腾,售后捡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欠折腾,如果自己不会折腾,售后捡漏了

这玩意售后都不好找,小厂无牌产品,店都关了。坏彻底了基本就是换。

网友C:
老兄那里不知道潮湿不,湿度大的话排针和母座容易接触不良,多插拔几次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那里不知道潮湿不,湿度大的话排针和母座容易接触不良,多插拔几次就能解决问题。 ...

江苏无锡,有黄梅季,这倒有可能的,但拆出来看了针脚还是挺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江苏无锡,有黄梅季,这倒有可能的,但拆出来看了针脚还是挺亮的。

生锈倒不至于,母座和排针表面有镀镍,就是它们的接触面那里可能会有点氧化然后接触不良,潮湿的环境里就连数码相机里面镀金的排线都会氧化,然后就各种毛病

网友D:
楼主买的早

当时也是吃螃蟹的

网友E:
只能解释为幽灵故障?或因潮湿触点轻度氧化所致。反正最后拆过了也是修好了。

网友F:
这个锁就怕师傅,师傅拆开故障就好了。
不过小心有软故障,师傅不在家的时候又出妖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的早

当时也是吃螃蟹的

那时也很普遍了,但敢用三无的不多

网友G:
重点是不用花银子就搞定!

偶那个和大婶这把基本一样,没有电子眼存储功能,内大屏也只是显示门外的画面,设置全在外小屏上显示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拆修贴,内容翔实有干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生锈倒不至于,母座和排针表面有镀镍,就是它们的接触面那里可能会有点氧化然后接触不良,潮湿的环境里就 ...

是的 我家厨房橱柜下我自己预留线装了手扫灯, 结果电源和灯条连接是有个2pin插座 开始是左边的总闪, 用力捏住插头就不闪, 后来过了几年右边的也开始闪了,

一气之下, 把插头拆了, 插紧后包电工胶带了, 以后要是还闪,就直接上烙铁焊死它...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 我家厨房橱柜下我自己预留线装了手扫灯, 结果电源和灯条连接是有个2pin插座 开始是左边的总闪, 用力 ...

厨房里经常做饭,烟熏火燎的,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解释为幽灵故障?或因潮湿触点轻度氧化所致。反正最后拆过了也是修好了。 ...

是的是的,修没修不重要,结果好了就是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锁就怕师傅,师傅拆开故障就好了。
不过小心有软故障,师傅不在家的时候又出妖蛾子。 ...

要是请了售后,用户觉得这个师傅业务了得,手到病除。
这3年的使用倒也没出过啥不开锁、卡顿等常见的毛病,反正这回拆过了,心里也有点数了,不怕它再耍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点是不用花银子就搞定!

偶那个和大婶这把基本一样,没有电子眼存储功能,内大屏也只是显示门外的画面, ...

原来元首也用这样的啊,瞬间就知足了。

元首抓住了重点,能不花银子的修理感觉就是赚了一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也很普遍了,但敢用三无的不多

换个品牌的吧

现在价格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