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数码管只有6条腿?

楼主(2024-10-31):
如题,这是3位数字电压表头上用的.

段码+位码都有10个引脚了.
这不是常见的LED驱动方式了.
有知道的吗.

网友:
充电宝上的电量显示也是6个脚

网友A:
原理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928&fromuid=940188
贴两张原理图

内部连接

网友:
6脚的是多路复用,具体可以查数码管的说明书。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知道怎么回事了.LED的接法以及驱动都很怪异.难以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928&fromuid=9401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928&fromuid=940188

超过半年的精华贴,得支付90了

网友:
管子复用,我买了双色发光二极管,只有两脚,跟这个的原理是差不多

网友B:
原理就是两个脚,正压和负压分别点亮不同的灯,写程序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到是省了很多IO口

网友:
查理复用去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就是两个脚,正压和负压分别点亮不同的灯,写程序比较麻烦

有带硬件驱动的芯片,不占用定时器,程序很简单

网友:
在固定电源上见过,没研究过,这次坛友说了,长见识了。

网友:
新材料不断涌现,还真让人一时难已熟习

网友C:
使用MCU的硬件LED驱动来点亮这种数码管,程序非常简单

网友:
以前也没用过这种数码管, 最近用到了。成功驱动 比一般数码管麻烦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MCU的硬件LED驱动来点亮这种数码管,程序非常简单

好像BYD的资料是不开放的,只能向代理要,即使要到,也是不完整的(不含他们赖以吃饭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BYD的资料是不开放的,只能向代理要,即使要到,也是不完整的(不含他们赖以吃饭的部分)。 ...

比亚迪半导体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928&fromuid=940188
贴两张原理图

两两之间互相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