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越南美女同事的超大杯美的电热水瓶(MK-SP50Power302)

楼主(2024-11-01):
越南美女同事的超大杯烧水壶坏了,故障为按键失灵,无法正常操作各项功能

机器还很新,壶盖可以快拆,因吹斯汀

拆下旋转环之后再下两个螺丝就可以拔下快拆电源线,移除底座

扣下护盖检查电源板无异常

拔掉水管和地线快插,移除外壳

拆下按键板,该型号按键为触摸式,很难损坏

进一步检查在数字LED模块下发现了一具尸体和水渍

对按键板进行清理,再测试除电动出水外其余功能能均正常,再次拆下电源板检查水泵

给水泵直通12V电测试,水泵工作正常

对按键板经常除湿清理,再测试所有功能按键均恢复正常,维修完成

这么大的水壶维修仅需拆下2处共六颗螺丝就可以进行,这个设计师是个大神,我愿称其为设计仙人。

网友:
看外观很像电饭煲。

网友A:
这内胆没有任何保温措施的?
就是水凉了加热?

网友:
没有美女同事,差评

网友:
没看到越南美女,差评

网友:
没有看到越南女同事差评

网友:
越南美女同事的超大杯
在哪?没见到嘛

网友:
没看到越南美女

网友:
美女在哪儿?

网友:
这个挺有用的

网友:
老眼昏花的,标题看成美女大罩杯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内胆没有任何保温措施的?
就是水凉了加热?

对,真空上阵的

网友:
越南的同事呢?没见啊。差评

网友:
都在围观越南同事啊

网友:
美女同事的超大杯呢???

网友:
我有一个这种水壶,是按键款的

网友:
好大的电水壶啊

网友:
我是被越南美女吸引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