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很火的CPE并改造

楼主(2024-10-31):
最近论坛的CPE设备很火,简单的说CPE是将手机卡网络转成有线以太网给监控摄像头用的一个设备。话不多说先上拆机图
内部由AR9331➕中移定制的4G模块组成,堪称经典。AR9331经观察有摩擦和硅胶痕迹,为拆机CPU 。FLASH是25系列64M(8MB)容量。运行OPENWRT系统。默认无密码。

网络变压器用的分体式,减小体积同时成本降低。

背面有两个e SIM芯片位置,只焊了一个,拆下来飞线。

开孔飞线
看看外面,还不错
整体视图
附ESIM定义和SIM卡定义

网友:
这个有啥实际的作用,楼主指点下。

网友:
加装个太阳能电池和摄像机,可以远程监控,不需要拉线,还能做好多远程通讯的项目

网友A:
看起来像433M传输方案

网友:
用9331徒增成本。。。挂个百兆PHY IC,成本更低。。。

网友:
感觉传不远,得就近接吧。

网友:
省掉数据网线,再加上光伏蓄电池储能,可以做到免布线。

网友:
集成度挺高的,简单说就是手机卡转有线网!

网友B:
这天线好简单的样,内置卡拆了就可以直接上手机卡,不用设置或刷机?

网友:
4g传输设备,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天线好简单的样,内置卡拆了就可以直接上手机卡,不用设置或刷机?

不用刷机,直接当4G路由器用,里面是原生的openwrt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433M传输方案

4g模块,天线长得像

网友:
这是CPE还是随身WIFI哦?

网友:
ar9331是哪年的玩意了啊,冒失十多年了

网友:
现在好多免网4G摄像头都这样,买的时候送你7天免费体验,然后就要充值才能用网络,网费一年少说也得一百多,不充值摄像头就是个摆设了。所以这种4G摄像头就是个坑!

网友:
有点意思了

网友:
谁告诉我去哪里买?我想买几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