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博士BOSE Acoustimass 300 无线低音炮维修

楼主(2024-10-31):
2022-08-31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同学来电话,说家里的BOSE Lifestyle 650又坏了。他这套系统买了大概四、五年,两年前低音炮就坏过一次。寄到上海的BOSE售后,花了2000元修好了。他对这个经历火气很大,主要是不爽BOSE的售后服务态度,说还没见机器开口就要两千,维修过程也不告诉他。然后用了差不多两年又坏了,故障跟上次一模一样,状态灯不亮。他自己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很多这款低音炮的用户都遇到了这个问题。
他打电话过来主要是咨询我,这个Acoustimass 300 无线低音炮还值不值得维修?他怕过两年又花2000块钱去修,都够买一部新的了。他还问我能不能用别的低音炮替代。我对这个系统不太熟悉。就让他先把低音炮寄过来看我能否修好,同时看看电路是不是有设计上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再考虑更换别的低音炮不迟。
顺丰送来的包裹相当结实,除了纸箱,还有6面纸蜂窝加固。因为这几天忙就先摆一边。直到五一假期才有点空,就拆开看看。除了看到的2个螺丝,脚垫底下还藏着4个。

标签纸底下还有2个。

打开后看到PCBA,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布局很有条理。

拆下电路板,底座是铝合金整体压铸,电筒的白光照射的是倒相孔管,也是一体压铸的。线路板上的几个发热元件通过散热垫压在铝合金散热柱上,但是柱太短,散热垫厚度近1cm,不但导热性能大打折扣,而且支撑点太窄容易意外脱落,应该改一下模具的。

主板元件面。

这是电源部分,看上去像是带PFC的桥式谐振开关电路。

这是信号处理和扬声器驱动器部分。

中间偏左的芯片是信号处理用的ST的M32F205RE,ARM Cortex-M3 MCU,512 KB Flash、120MHz主频。右边是德州仪器的数字音频PWM处理器TAS5086。

驱动器用的是D类放大器 TAS5631,效率88%。

经过测量,是电源部分的这个肖特基二极管坏了。表现是短路。

二极管的参数。

刚好手头有SS210,直接替换。

两者的主要参数都是100V2A

更换之后复装上电,状态指示灯处于琥珀色呼吸状态,对照说明书是正在配对。由于参数一样,我估计是电压或电流裕量不足,以后还是会坏的,下次再坏,我会买一个耐压和电流更大的肖特基二极管。我还想观察一下二极管两端的波形,但因为时间紧迫,只能作罢。

连带拍照,20分钟就搞定了,维修如此顺畅,是因为我在网上搜索这个型号的时候,首页就有一个维修记录(点击可跳转)。在此非常感谢原作者,省了我很多时间。
修好后我告诉老同学,这个机器同样的故障如此高频率出现,很有可能是设计上的问题。网上说的用完把电源拔下来应该是有帮助的。我个人觉得,作为国际大厂好几万的系统,利润非常充足,这个问题很不应该出现,出现了更不应该由用户来负担维修费用,而是应该召回。
另外我在系统主机上、这个低音炮上都看到了“ACOUSTIMASS”(BOSE的音响气量流技术)的貌似3.5的插口。

下图是说明书上所提到的有线连接方式。我不太清楚这个接口传输的是不是BOSE的专有格式信号。网上好像没有看到这套系统外接其他品牌低音炮的信息,不过我觉得可以测量一下,看看它传输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模拟信号或者SPDIF,那是有可能用其他品牌低音炮替换的。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5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但凡有帮助的,都要学习

网友:
该说不说,博士的音箱音质是真的不错

网友:
光维修费用就是2000,……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
学习一下,还没有用过这高档玩意。

网友:
大厂果然历害,这就能收2K大洋,冤啊

网友A:
维修费2000元有点高,机器多少钱

网友:
不懂欣赏,只要没杂音就能接受的我,一般没去关注大牌产品。

网友:
维修费能两千大洋,看来整套系统大几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费2000元有点高,机器多少钱

低音炮本身6000左右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无可挑剔,独有的设计一般人很难模仿。关键是没有特约维修店要寄回去维修,售后服务非常不到位!

网友:
维修费真贵,果然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网友(2025-03-04):
这货是可以有线 或无线 与回音壁想联接,不过 2000的维修费 真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