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彻底拆!洗! 米家智能宠物喂食器

楼主(2024-10-31):
2022-08-29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今年马上暑假结束了,想着出去溜达几天。家里有只老猫,10多岁了,小的时候有童年阴影,非常怕人,只认铲屎官,没法让人代喂。就在海鲜市场上淘了一个小米喂食器。

这位卖家非常豪爽,搅粮片损坏一部分,打了个大折扣,还另送一个出水故障的米家宠物饮水机。

打开包装,机器应该是用了一段时间,稍微有点脏。看得出来豪爽的卖家是位不拘细节的人。

原生态的食盘部分,没有任何损坏。

内桶还附送了不少猫粮,观感不太好,就不放照片了。这是取出了内桶的主机。

看完外观,验货第2步:连上米家APP,经过检查,出粮机构一切正常。

底部也是身经百战的样子。

打开底部的电池盒盖,发现有少量进液的状况,电池仓的弹簧片有一些锈蚀。估计原主人尝试过清洗,从机器缝隙进了水。

接下来就是大清洗了。首先拆卸底下的4个螺丝。

然后把外壳前后壳体拆开,用一字螺丝刀把卡扣撬开,轻轻一掰就分离了。

主机底部空间内的出粮机构。外观崭新,没有任何锈迹。导线比我期待的要细。

然后拆下主控板外罩。此处用的是Y型螺丝。

露出内部的主控板,以及前面的LED小板。

主控板的焊接工艺稍显潦草。有一些焊点手工焊接的痕迹很明显。板上有环保洗板液留下的痕迹。

主要的元器件都集中在板子的底下一面。

电源线、电池仓线、两个电动机的连线都是用一种规格的接插件,拍照记录接插件的对应关系,免得复原组装的时候接乱了。其他都有防呆设计。

右上角的芯片是单片机,右下角的是无线模块,左下角有一个小小的圆形电池,电压2.5V,估计是用来断电的时候维持单片机的供电,存储出粮计划的。

考虑到猫粮多少会有潮气,把主控板涂上了三防漆,可以隔绝潮气,避免腐蚀。在室外放了一晚,我还能闻到一些三防漆溶剂的味道,估计猫主子的嗅觉比我灵敏多了,怕影响进食,就把线路板挂在空调外机排风口,大热天排风高达45℃,又吹了一天,我已经闻不到味道。

拆下出粮机构的内部壳体,用一字螺丝刀撬开卡扣,拆下盖板。

卸下并清理猫粮出口的翻板机构。用的是一个带减速器的微型碳刷电机,通过光电检测翻板轴上的挡光板来确定出口翻板的位置。

翻板上游的通道两侧,各有一个光电发射管和接收管。猫粮的残渣几乎把两个管子都埋没了,但没有妨碍正常工作。

清理之后的样子,亮晶晶的小圆点就是光电发射管。

搅拌机构用的是一个带减速机的直流马达。减速器下面的花瓣状挡光板,是用来确定搅拌机构的角度位置,每转过一个缺口,就出一份粮。

外壳的底部内观,中间用热熔胶粘贴的强磁铁,是用来吸住食盆。底部有一些水渍。

强磁体很容易受潮生锈,我用热熔胶把它整个覆盖起来,并且把机身上的其他焊接点和接插件也用热熔胶封固,避免受潮锈蚀。

这款喂食器外观设计追求简洁,没有通风孔排出机内潮气,导致了电池仓部件的锈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在外壳底部钻了通风孔,电池仓盖对应的位置也有一排通风口,电池位置也占了两个通风孔,万一电池漏液可以及时排除电解液,减少对电池仓金属部件的腐蚀。

用新的备件替换下已经损坏的搅粮片。

四件套的备件套装,包括三个干燥盒以及一个搅粮片。

把出粮定量机构彻底分解清洗。结构很简单,1个壳体、1个轴心、6个软硅胶的拔粮片。

复原组装好,转动灵活。

全部零部件清洗干净,组装还原,看上去跟新的差不多。

功能一切正常,出粮顺畅。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6小时。如果觉得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A:
楼主家有没有自动清理猫砂的玩具拆个看看

网友:
现在宠物用机器真先进

网友:
相当智能的东西。

网友B:
我现在收养的流浪猫多了,也要买个自动喂食器,四只猫,一只狗,猫狗粮伤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有没有自动清理猫砂的玩具拆个看看

妹有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收养的流浪猫多了,也要买个自动喂食器,四只猫,一只狗,猫狗粮伤不起啊 ...

那东西比人吃的还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东西比人吃的还要贵。

唉,20多块钱10斤的猫狗粮吃不了几天

网友:
相当智能,价格也美丽了

网友:
怎么跨行业跨度这么大的

网友:
这机器主板受潮最容易丢失检测信号了

网友:
科技发达了,猫猫狗狗都智能化了!

网友:
养宠物真的开销大

网友:
白色就是不耐脏。

网友:
有钱没时间的用这个。我等没钱有时间的就是一个玻璃罐头瓶,猫咪叫着蹭腿时就给它倒点,牢牢地把它拿捏

网友:
买二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家有没有自动清理猫砂的玩具拆个看看

我见过  就是一个摇篮结构    一侧有一个带筛栅的   清理就是转到那个方向 然后猫屎就被筛出来了  猫砂因为小很多就漏下去了  然后再转回来    还带有抚平猫砂功能

网友:
以后这个白盒子才是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