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电源芯片这么厉害了吗?芝麻大小的三端稳压可以直接310v降压到12v

楼主(2024-10-31):
拆了个旧电陶炉,想把原来12v/0.1A风扇改成12v/0.25A风扇,怕电源带不起烧坏,于是跟了下电路。

芯片丝印是CAVJ521,没查到资料,不知最大负载电流可多大。

该芯片不但体积小,还不用变压器,输入220v半波整流,到两电解电容串一个电感的Π型滤波,经过三端芯片,输出直接就12v了。

电路中高压滤波电解电容的负极,接低压滤波电容的正极。
我估计它是在310v基础上,升压一个12v电源,然后整个控制电路就是用升压出来这部分的12v电源。
这种电路叫什么名称,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经过大电阻分压了吧?

网友:
这是dcdc。。。很正常的东西

网友:
当年看LED驱动电源能做那么小也惊艳了一把...

二○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像是把那安规电容用作了降压电容的电容串联降压供电,然后加了2级三端稳压。

网友B:
这一般称之为BUCK电源,也就是以前的非隔离热地电源,电感上再绕个绕组,就是多组电压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着像是把那安规电容用作了降压电容的电容串联降压供电,然后加了2级三端稳压。 ...

这安规电容是跨接220v两端的,就是抗干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称之为BUCK电源,也就是以前的非隔离热地电源,电感上再绕个绕组,就是多组电压输出了。 ...

感谢解惑!你觉得可以换0.25A风扇吗?烧了就买不到芯片了,淘宝查不到这丝印。

网友:
这种上次维修一个加热电煮锅的时候遇到过,不是贴片封装,是个类似三极管的样式
直接把高压的直流降下来了,当时芯片故障了没有继续修,直接通电就加热把控制部分取掉了

网友:
充分说明技术在不断进步。

网友:
就是和12v变低压那些一样,只不过输入比较高。

网友:
近期出来的智能家居模块也是用的这种

网友C:
非隔离电源芯片,我正在整一个AP8003的,电路超级简单,无需变压器,一个电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隔离电源芯片,我正在整一个AP8003的,电路超级简单,无需变压器,一个电感即可 ...

哦,你这么说我有点明白了,我这个CAVJ521应该是5V芯片,GND脚串联了个6v8稳压管,就成了12V芯片。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简单的非隔离的电源,也就用在要求不高的小家电上。

网友:
各类技术都在不断创新进步

网友:
中国技术精进在省钱上了,偏歪门邪道。

网友:
厉害了,各种维修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