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带频率显示全频对拷遥控器 并进行优化改造

楼主(2024-10-31):
这几天买了一个号称支持12种频率的对拷遥控器,不支持滚动码,但是我附近接触到的设备基本都是315 433很少见其他频率,滚动码的更是少见。

这货对于我的用途就是可以把家里的电动车、水泵、道闸、七大姑八大姨家的道闸集成到一起,挂在钥匙上比较小巧,之前也做过一个射频管家,但是不如这个便携。
支持多通道,我买的是最便宜的8通道的,最多的是64通道的,就是说最多可以拷贝64个遥控器,其实绝大部分人都用不到这么多遥控器的。而且这个缺点只显示通道号1、2、3。。。要是记住这么多遥控器几号对几号还是需要些时间的。
对拷遥控器不稀奇了,这个带个数码管可以显示通道、频率,对于数码爱好者各种带显示器件的东东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简单使用说明:
清码:熄屏时同时按住开+关,屏幕保持不亮,此时松开关,在点按一下关,显示OFF,清码成功。

对码:按住要对码的按键,显示---,此时按一下被拷贝的遥控器,屏幕显示被拷贝的频率,学习成功。

不用的通道隐藏:同时按住开+关不松手,一直到显示出通道号为止,此时按上或下调整通道数量,再次使用时多余的通道即被隐藏。

拆解环节:
到货即拆,这个遥控器拿在手里质感还不错,得益于金属的中框重量较大,不像有些遥控塑料镀铬的很廉价。

电路板正反面:

电路板背面5颗芯片,下面依次简单介绍一下。

最左面QFN封装的是华普微的CMT2219B,用于接收被拷贝遥控信号

两颗SOP14、16封装的无字芯片是FMD辉芒微的单片机,具体型号未知,但不重要,14脚只用于解码16脚发来的数据并驱动数码管显示,无其他作用。
16脚用于按键处理、接收信号、读写EEPROM、发送信号

SOP8封装芯片被打磨型号了,但是并没磨干净,能看出型号为FT24C512A,同样是辉芒微的512kbitEEPROM,用于存储遥控信号

最右面的SOP8的芯片是射频调制发射芯片,这个倒是有丝印SD2185A,但是查不到任何信息,估计是华普微定制的型号,和下面这个芯片类似

出于好奇简单跑了一下电路,按下任意一个按键,导通PNP管给各芯片供电,同时单片机出一个保持信号,用于松开按键延时一段时间。
对码时单片机接收2219的数据,将频率、地址码、功能码、周期等信息存入EEPROM。
发射时单片机读取EEPROM数据然后转码同时发送到显示和发射部分电路,整体电路还是很清晰的,草稿有些乱,凑合看。

既然有EEPROM,那肯定能整活了,祭出刷机神器CH341!将芯片焊下装在转接板上,上软件读出数据。

经过分析每64个字节为1个按键的数据,包含频率地址码等等信息,最后一字节00代表已对码,5A代表已清码,其他的数据没有具体分析,但不重要。

这时候一个大胆的想法突然浮现在我的脑中,我买的是8通道的,商家最大有64通道的,有没有可能单片机程序是一样的,通到信息储存在EEPROM里?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这个遥控关机后会记忆上次遥控所处的通道,而通过分析线路关机后所有芯片是完全断电的,也是低功耗考虑,所以极大可能上次使用通道也存储在EEPROM里。
于是向下翻着翻着就找到惊喜了。

嗯?有三个070707,代表0-7 8个通道吗?

为了验证想法,搭了一个测试环境,这样可以方便的测试,有人说为什么不用免拆烧录夹,我不太喜欢那种在线烧录,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经过几次的操作、读取、分析后,第一位07代表上次遥控所在的通道,也就是第8通道;
第二个07代表当前可用的通道,也就是没有隐藏任何一个通道;
第三个07代表最大支持多少个通道,也就是8个。

如此分析下来,我们只需将数据改为073F3F就可以支持64通道啦!经过一通修改验证后,啪!哈哈哈,立省200+

经过计算每个通道占用256字节,64k字节理论可以存储256个通道,不知道程序有没有支持,我也没有尝试,因为没必要,64个通道完全用不完。
题外分析:厂家为了生产流程简单,肯定是通过某种按键方式或者某种固定遥控进行更改通道数量的,至于怎么操作就无从而知了

你以为到这里就完了?NO,厂家宣传只支持近距离拷贝,不支持远距离,有的遥控是接收芯片配置的功率低,那种不动单片机改不了,但是这个。。。

这个天线也太短了??难道是靠这个限制接收距离的,焊上一段导线后,信号挠的一下就好了,10来米没问题吧,再远也没试,也没这个需求,可以做些坏事了(禁止用于非法用途)

这时候我又想起来那个合金的中框,这不是一个现成的天线嘛匹配 阻抗啥的咱也不懂,随便接上去得了。
打磨一下表面镀层,上锡

这样走线

最后焊接到馈点上,这样能做到无损改装。

你以为这次真的结束了?NO!我还发现一个小彩蛋

在这个地址位置,发现两组数据
88 95 没有分析出来用途是什么,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操作变成 88 98了
00 37经过分析,每按一次遥控按键数值+1,00 38    00 39    00  3a   00 3b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计划报废吗?(没经过验证,只是猜想)哈哈哈,全文完!

网友:
这个可以,10多米够用了

网友A:
关键是你的记性得好,12个都对应对谁?啥设备

网友:
挺有耐心研究的,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记性得好,12个都对应对谁?啥设备

这简单,打印出来贴背面

网友:
这个看起来挺厉害的

网友:
大户人家用得着,楼主介绍详细,涨知识了

网友:
这是车钥匙遥控器?

网友:
这才叫高科技,编程精英!

网友:
牛人,玩的溜溜的

网友:
现在遥控器设计越来越先进了

网友:
玩遥控器了,厉害,七大姑八大姨家的通道要超强大脑啊

网友:
后面那两组数字改成FF再刷上去看能不能用

网友:
很详细的技术贴。收藏了,思路又非常清晰,大神啊

网友:
功能够强大呀

网友:
这都研究透透了。

网友:
现在遥控器设计越来越先进了,身上一大串遥控确实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