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铜线圈加100元值得吗

楼主(2024-10-31):
尚朋堂的电磁炉,普通的270左右,铜线圈的370,贵100值得吗?

铝线圈的用起来有什么不同?美的又便宜100左右,不知道和尚朋堂比怎么样。

网友:
使用寿命相同,钱多的除外。

网友A:
早年我家尚朋堂电磁炉千多元买的,铁芯变压器供电,大铜线盘,后来坏掉了,控制电路太过复杂修不起,只能移植一个搭赠的新电磁炉的控制板接着用了(新炉只能加热40秒就停机)~只留“开机、关机”“低热”“高热”按钮。
现在的尚朋堂不知咋样,但是对于品牌机“一份价钱一分货”应该算数吧?

网友B:
加这一百不如买其他半桥IGBT的电磁炉,起码小火能连续加热,铝线盘家用没问题

网友C:
没必要又不是天天用 坏了直接扔 省100不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早年我家尚朋堂电磁炉千多元买的,铁芯变压器供电,大铜线盘,后来坏掉了,控制电路太过复杂修不起,只能移 ...

几年都学坏了,铝线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这一百不如买其他半桥IGBT的电磁炉,起码小火能连续加热,铝线盘家用没问题 ...

这个是小火连续加热的

网友E:
先不说值不值,有可能你加了这100它只是铜包铝!

网友:
铜线OK的,铝线接脚易氧化

网友:
现产品使用寿命都相当,差不多的.................没必要

题外话,买小米吧.............在同价位上,还是相对靠符的.......................颜值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都学坏了,铝线盘了

铝盘用了10+以上了呢

网友:
不值,故意卖噱头呢

网友:
这个没必要,加钱也不会是好货

网友:
线圈也不是很多铜居然要贵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不说值不值,有可能你加了这100它只是铜包铝!

应该不敢这么猖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我家尚朋堂电磁炉千多元买的,铁芯变压器供电,大铜线盘,后来坏掉了,控制电路太过复杂修不起,只能移 ...

用了多少年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又不是天天用 坏了直接扔 省100不香吗

我家就是天天用,早上煮早餐,煲汤,蒸东西都用它

网友:
08年112元买的半球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花300多买个2200w的电磁炉??震撼到了。。。。50的二手品牌机还算稳。。坏了也好修。。。

网友:
100元太贵了,加50元都可以再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