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大家看看这个是对讲机吗

楼主(2024-10-31):
废品收购站看见的,不知道是不是对讲机。我想买个无绳电话

网友:
不像,像是无绳电话

网友:
肯定不是的!!没见过这样的对讲机!!

网友:
当年 的固话 子母机 的  子机。

网友:
这就是你要的无绳电话啊。不过要找到主机啊。这个只是子机。。

网友:
这个不是对讲机,是电话,还缺部主机

网友:
还有这小众需求?我依稀记得我家有个电信小灵通时代的小灵通,就可以切换成无绳电话功能

网友:
这是子母机啊,以前固定电话用的,可以短距离无线,不过现在固话都没什么人用了吧?

网友:
主机没有了,咋用

网友:
标贴上说了要连主机使用。

网友:
无绳电话,以前用过。

网友:
前面罩都没了,看样子是子母机

网友:
无绳电话子母机的子机

网友:
这个是无绳电话,还有个主机的,没有主机这玩意无用,只能拆件玩。

网友:
不过要找到主机啊。这个只是子机

网友:
应该是座机的子母机的子机。

网友:
壳子背面有 必要时请重新对码,是子母机的子机。

网友:
有点像小灵通,不过可能性比较大的应该是子母机,也属于对讲机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