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崩溃的网络2

楼主(2024-10-31):
半个月前发布了求救帖,没有收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无奈之下我复用了一台D-LINK 十几年前的无线路由器,居然神奇的缓解了无线断网的问题。尽管仍然存在延迟,丢1-2个包,一周的测试没有断网现象。

一个让人崩溃的网络

针对无线断网, 以及网络卡顿的问题,本期TP-link的售后经过长时间的抓包,初步得出如下结论:现场这个多播量很大而且是间断性的,这个间断性的多播数据,表现在上网上就是使用时大部分情况会卡一下,等到这个多播数据过了才会正常,电脑上能抓到很多无关紧要的数据,这些数据会占用您的无线资源。而AP的组播处理上限是1M/S,所以就会出现故障。
进一步抓tp-LINK \D-LINK的包后得出结论:

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抓到的“组播”IP,来源于一些电脑,这些电脑个人觉得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很低。 还请大神指导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谢谢!

网友:
没看,不过有没有可能是弱信号???

二○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网友:
复用了一台D-LINK 十几年前的无线路由器,居然神奇的缓解了无线断网的问题   会不 会以前的设备有问题

网友:
无解,这类故障,其他人很难复现!

网友:
1. 多播对很多无线设备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这点TPLINK技术支持是对的
2. 某些情况下,大流量多播对较大规模二层网络也有不良影响,比如低端二层交换机
3. 企业场景很少有应用使用多播,因此突发大流量多播,很大概率是异常的
建议解决方法:
检查多播的来源,尝试一下杀毒甚至重装系统
如果做不到,那至少暂时隔离多播源头,观察网络是否恢复正常
检查网络设备广播/多播相关设置,或者是与报文速率保护相关的设置
然后就是最常听到的建议:重新规划网络,划分网段,缩小广播域,升级网络设备。。。。

网友:
来学习一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看了1和2下来,说说我的想法
首先下行100M上行20M的宽带,明显吃力了
带这么多摄像头和交换机以及用户,这很考验主交换机的性能的,加起来主交换机要处理几百台设备的网络传输,非常吃CPU的转发性能,所以把主交换机换成性能更好的试试
再有,监控的IP和用户的IP没有做独立,一来有泄漏隐私的风险,二来这么多监控也非常吃资源和影响IP分配,用户分配不到IP就会断网
把百兆宽带升级到千兆宽带也会好很多
想不花大钱就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

网友A: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搞无线的?
basic rate是啥知道吗?
多播1m是因为80211b支持居然还敢开启
11b赶紧禁用,老电脑全部扔掉
basic rate最低也要设置为24m以上

网友B:
我这边比较传统.监控跟办公网是独立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比较传统.监控跟办公网是独立分开的,

那办公网没有查阅监控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不是专业搞无线的?
basic rate是啥知道吗?
多播1m是因为80211b支持居然还敢开启

我就是个小白,安装监控,维修电脑故障我行, 更高技术的就耐不活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感觉这样行吧:
1、全部摄像头走专用的网线和POE交换机,监控主机接入局域网;
2、外网升级到1000m;
3、无线网络全部使用wifi7的5G信号,如果可以,无线路由使用路由模式,wan设置192.168.1.X,无线连接设备直接用不同网段的DHCP。

网友:
这样不就解决问题了,部门之间不需要直接通讯,每个部门一个IP段,可以通过NAS和ERP软件交换信息,
摄像头监控通过监控主机接入网络就能看了,哪里要接摄像头进局域网的,看来装监控你也不专业,这么多摄像头的数据流通过局域网的2个交换机,你考虑过那2个交换机的感受吗?
居然还用10几年前的wifi路由器,你还不如用1999年的wifi。难怪有问题

网友:
买个配置高点的路由器带环测试一下很难吗?又不是不能退货。

网友:
不懂,不行换个设备了

网友:
换好点的设备,监控和工作网络直接物理分开!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监控主机故障导致主机所在的交换机网段直接被广播包堵死的。
一开始以为是遇到环路,结果一个一个网口拔,发现是监控录像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一次监控主机故障导致主机所在的交换机网段直接被广播包堵死的。
一开始以为是遇到环路,结果 ...

抖音也看到过这样的案例不知道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么多设备,硬件应该升级了,企业级主路由器,主交换机。监控与办公网络直接物理分开,WIFI最好也要分开,实在不行,也得VLan划开,这样网络会稳定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