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请大师出手量产扩容U盘 恢复真实容量

楼主(2024-10-31):
买到扩容优盘一只,标8G,检测3.6G,   芯片罕见,能找到的工具都不能识别,无法恢复真实容量,不能存储信息,请大师研究。

网友A:
芯邦的量产工具也完全识别不出颗粒?

网友:
普通的工具不行的话,试试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6-24)2199E_8T24_9T24_TOG

网友:
2199e能短接强制识别但2199s实在帮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邦的量产工具也完全识别不出颗粒?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

网友:
也进来学习一下,慢慢摸索

网友B:
f挂了,喜提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挂了,喜提料板

工具不能识别闪存  优盘还能用

网友C:
颗粒挂了吧。拆了重新植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挂了吧。拆了重新植锡试试

颗粒没有问题,优盘还可以用,不量产存资料有风险,修一下。

网友:
有锁的芯片只能开出来这么多

网友:
主控坏了20%,闪存坏了20%,其他电容坏了10%,主控虚焊20%,闪存虚焊30%

网友:
EMMC芯片,没走NAND协议,只能通过专用APTool开卡,普通工具不认闪存

芯邦的EMMC专用工具能开emmc和tf卡
那些扩容盘都用的这个工具开TF卡扩容

界面很明显不一样
工具我没有,也是QQ技术群里看到的图片

这扩容盘是2199主控的扩容固件,TF卡或者EMMC芯片本身不是扩容的
量不多建议拆EMMC或TF卡去其他读卡器主控上格式化一遍就好。有量就找人要工具吧,毕竟拆芯片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