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菜鸟拆修维普楼宇对讲主机

楼主(2024-10-31):
前段时间,俺二姐跟我说,老家的楼宇对讲机开不了门,让我有空去处理一下。
90年代初搬进上边提到的老家(楼龄也有十年八年),住着的都是本地老人家,整栋楼关系都比较融洽。那时候的楼宇对讲机还是分立元件的,经常出问题。凭着俺三脚猫功夫也修了好几次。后来实在修不了,2010年就换了新款的,后因下雨主机进水,也尽力维修好几次,最终在2021年11月换了现在的主机(室内分机和电控锁没换)。
为了弄清楚是什么回事,在群里问了其他租户:反映就是时得时不行,按键偶尔重复。那自以为是受潮,主板有问题。
前天晚饭后过去把主机拆下回家。

型号:东莞维普WP-2SAS 数码非可视对讲

楼主:
依次拆下主板、键盘,也没发现什么受潮现象,是否继电器不动作或者触电接触不良?

一番测量,继电器没啥问题,反而没有动作。顺着供电向上查,可能把丝印Y2的三极管弄烧了,度娘告知是SS8550,可惜手上没有,只好到深水宝下单买。

楼主:
但到货估计也要两三天,看看有没有替换,在上度娘查,家里唯一有9012,于是找出来焊上,工作恢复正常状态了。

网友:
不错,修复成功

网友:
这驱动三极管一般很少损坏,估计时间长了性能变差了

楼主:
昨天装回去,但是还是不能开锁,最后才发现问题不在主机,而是电控锁的电磁铁由于长期震动脱焊了(之前已经修过)。由于没有趁手的电烙铁和焊锡,只好用古初的木柄弯头电烙铁在其他电路板上扣点焊锡,凑合焊好,问题总算解决了。

网友:
一波三折,还好修好了,这栋楼亏得有你。

网友A:
这么说那个三极管是被冤枉了?

网友:
所以说,有个充电烙铁多好。

网友:
找错了方向,  但修正及时.

网友:
那个三极管会不会是好的。

网友:
这楼宇对讲主机看着挺有料的

网友:
通常这种乎好乎坏的毛病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那个三极管是被冤枉了?

Y2的三极管弄烧了

网友:
加个线鼻子拧到螺丝上不行吗

网友:
电磁锁的焊接线震开焊很常见,关门时冲击大

网友:
这种东西好像做工、品控都不怎么样,我家的没怎么用,几年就坏了

网友:
楼主能力很强!值得学习。

网友:
小区就需要这样的热心人

网友:
楼道里的东西,有人修不错了,可能老人多还是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