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天燃气报警器

楼主(2024-10-31):
嫌它电源线长改短,小区加装天燃气入户,每户报装费3500元含送一个双灶,就等不久通气装灶使用了。
2011年买的二手房,反正就是那个样子了,空开箱我改的,原为木板上两刀闸。油烟机管改160PVC管,算是一次性改造,基本不在抽油烟机管上花费了,安装线槽就简单了,上图片。

网友A:
这个很重要,多留意管道的橡皮密封圈也很重要。假的天然气会腐蚀橡胶,多次的新闻,就是这玩意造成的。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重要,多留意管道的橡皮密封圈也很重要。假的天然气会腐蚀橡胶,多次的新闻,就是这玩意造成的。谢谢 ...

不是说现在都掺杂么?

二○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网友:
配电箱居然和燃气表这么近

网友:
俺家的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拆开一看两个电解电容器怀孕了,更换以后都正常使用五六年

网友:
这个安装位置有讲究

网友:
单片机是那家的

网友:
我前段时间刚开通的燃气,这个燃气报警器收了我260大洋,上面一根线连接到燃气阀门上,好像是报警器检测到燃气直接关闭阀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现在都掺杂么?

对,要不然这几年到处杂楼呢。专坑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要不然这几年到处杂楼呢。专坑国人。

开门,查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