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一个机顶盒..什么软件都没有.如何安装app

楼主(2024-10-31):
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机顶盒..主板主控是H3什么的..

wifi芯片是这个

开机桌面就这样..

插入U盘能识别.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控制只有USB的键盘和鼠标
可以进到通用设置里

让后高级设置

在这里可以安装app吗???
也可以在系统升级里看到U盘里的信息..当时无法安装APP

用串口线接TTL..可以看到跑马..但是按键盘Ctrl+C无法进入到命令行模式.无法输入任何字母...

有什么办法能装上某某桌面吗???

楼主:
还有.已经打开开发者选项....USB调试哪里已经打勾了..用ADB网络连接提示也是无法连接.

网友A:
没有文件管理器吗,安卓应该自带了一个文件管理器的。
另外,用USB直连电脑试下usb调试能否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文件管理器吗,安卓应该自带了一个文件管理器的。
另外,用USB直连电脑试下usb调试能否连上 ...

自带的文件管理器有...但是不知道怎么打开..在设置..应用里能看到.

USB直接连接电脑,驱动都装了...用PhoenixSuit显示没有连接..

网友B:
把WLAN连上看看能不能在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WLAN连上看看能不能在线升级

升级不了..这个是个定制系统

网友C:
H3主控的机顶盒可以刷机,然后安装直播软件。

网友D:
先恢复一下出厂试试,不行在升个级看看。能接TTL是不是可以强刷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恢复一下出厂试试,不行在升个级看看。能接TTL是不是可以强刷系统

没办法操作...进不了命令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H3主控的机顶盒可以刷机,然后安装直播软件。

首先得有包...网上的好像都是按品牌做的包..

网友E:
扫描一下全端口看看,有些机子adb端口不是默认的55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扫描一下全端口看看,有些机子adb端口不是默认的5555

如何扫描?请指教一下...亲.跪求

网友:
公模主板 大把包

楼主:
能不能发个连接..或者如何搜索

网友:
这个机顶盒是力士系统吧?要安卓系统才能安装。

楼主:
在现有的画面下.都是无法安装app吗?

网友:
文件管理器里找app应该可以安装

网友:
找个包,强刷就可以了

网友:
全志H3主控,百度一下,有好多刷机包的。

网友:
全志的H3芯片。似乎1080p下还比较流畅,但是折腾的价值有限,安卓这玩意挺吃性能的,不是刷机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