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开箱菲尼瑞斯DMC100彩屏钳形表

楼主(2024-10-31):
菲尼瑞斯的新品DMC-100钳形表万用表,主要看上切换档位是两个按键,可以左右切换,比那种一个按键切换档位的方便很多

有张封贴

包装背面

里面是一个主机,一副表笔,一根充电线,一本说明书,没有表包

背面

首次开机有两种显示语言选择

比其他的钳表多了三个功能:
1,测量数据可以保存
2,曲线功能
3,功率测量

长按ok键 曲线模式

长按V/A键 功率测量模式
该模式下电压电流交直流是自动识别的,电流有底数,不能归零

电阻电容测量反应都很快
250欧,0.1%精度的电阻

470uf电容

直流电流小于0.1A测不出来,大于0.1A精度还可以

1A电流

10A  20A  30A  40A  50A  60A  70A  80A  90A  100A

交流电流

功率测量(直流)

功率测量(交流)
AC220V

AC380V

测量空调

交流功率测量试验发现电流小于0.73时,电流不能自动识别。用交流电流档测量是没问题的
一只100瓦白炽灯泡,不能显示交流电流

一只200瓦白炽灯泡能自动识别出来

二极管档表笔短接没有蜂鸣声,开路电压3.85V

直流电压档测量

交流电压

用控制变压器次级输出12V,电阻丝当负载

变压器次级输出6.3V,电阻丝当负载

网友:
我怀疑飞瑞尼斯这些表的操作系统和界面设计人员,原来是在手机厂家工作过,真是太牛逼了,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便利好用

网友A:
不用开路测量直流电流这个功能不错,其它功能就算附赠吧。

楼主:
这块钳形表功率测量模式下电流不能清零是最大的痛点,大电流可以忽略零点几安的底数,但小电流就不能容忍这点底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路测量直流电流这个功能不错,其它功能就算附赠吧。

直流钳表都有这功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块钳形表功率测量模式下电流不能清零是最大的痛点,大电流可以忽略零点几安的底数,但小电流就不能容忍这 ...

固件能通过USB更新吧?如果可以的话就等厂家出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能通过USB更新吧?如果可以的话就等厂家出固件

希望能升级,现在只有直流电流档档位短按电源键能清零,但也不是连续清零

网友:
看着不错,交直流两用的外加大彩屏,价格估计不便宜,淘宝转了一圈竟然没找到

网友C:
能精确测量小电流的钳表才是好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精确测量小电流的钳表才是好表

能测大电流的钳形表都测不了小电流,UT210E能测小电流,但钳头随便动一下电流变化都很大

网友:
这价格不便宜吧,菲尼瑞斯一贯奉行高价原则。

网友D:
可惜没拆机,不过你那直流电流什么原理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惜没拆机,不过你那直流电流什么原理共享一下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就是用漆包线绕了100圈,在10圈,20圈,30圈,40圈,50圈处引出抽头,输入1A电流,10---100A都可以组合出来,输入5A电流就是50---500A,前提是漆包线载流量要够

网友E:
表是好表,价能亲民一点入手的估计就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是好表,价能亲民一点入手的估计就比较多。

这个钳形表是新品,上架货不多,估计就是先拿出来试试,看看用户的反应咋样,有没有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好做改进或升级。这个表现在还没货了

网友:
这界面不错,现在都手机化了

网友F:
这表真牛!测电流的那个圈不错哟,叫什么名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表真牛!测电流的那个圈不错哟,叫什么名字呢?

没名字,就是漆包线绕了100圈,引了几个抽头出来,13楼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就是用漆包线绕了100圈,在10圈,20圈,30圈,40圈,50圈处引出抽头,输入1A电流,1 ...

太聪明了,线径和圈经有啥具体数据,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吗

这个就是用漆包线绕了100圈,在10圈,20圈,30圈,40圈,50圈处引出抽头,输入1A电流,1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