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大神大有5712板子上的开关叫什么名字

楼主(2024-10-31):
这个黑色三脚开关叫什么名字啊  能不能买到

网友A:
买不到 因为太黑了 啥也看不见

网友:
加点光吧,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

网友:
我去,手电筒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 因为太黑了 啥也看不见

我还以为就我看不到呢

网友:
手电筒找不到了。

网友:
糟糕,保险丝烧了,啥也看不见。

网友:
那位大神看得见,我真佩服了。

网友:
这就一个黑板,放大了都看不到开关

楼主:
这种不好意思了第一次弄

网友:
黑呼呼一片,啥开关也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