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封装的点焊机MOS板,效果挺不错

楼主(2024-10-31):
12颗小封装MOS,单颗标称持续电流318A

还贴了SMC封装的TVS,正反面加起来5颗,一起15000W(3000W*5)

MOS板的内阻是0.28毫欧

供电采用的是3串的高倍率电池,12V,测试的时候用了两块电池

插1块电池的时候整体回路内阻是7mR左右(大电池<7,小电池>7,都是7左右)
插两块电池的时候整体回路内阻是3.95mR
整体回路内阻指的是触发MOS导通后两支笔尖之间的内阻

理论短路电流大约就分别是12/7≈1.7kA和12/4≈3kA,实际有多少就不知道了

控制器是PP2K改造的,添加了栅极驱动器,标称驱动电流有4A,应该是很稳妥了

然后添加了一个大电容作为控制器的UPS,这个电容很大,哪怕断电了都还能持续供电一会,可以用小一点的电容,够用就行

不过感觉电池应该不怎么需要,法拉电容作为点焊供电的时候比较有用

高倍率电池对比法拉电容电压和容量都比较高,应该不至于供不上电,但怎么说都不会有反作用

用于连接UPS电容的接口,添加了肖特基二极管,防止点焊倒吸走UPS电容里的能量

点焊笔是自制的,一支是铝线35平方,一支是铜线25平方,内阻大概都是0.6 0.5毫欧上下

这是插一块电池时点的,0.15的镀镍钢带,明显的焊点是5毫秒,不明显的是3毫秒(照片是底部拍的)

3毫秒破洞,5毫秒撕裂

这是插两块电池时点的,0.2的镀镍钢带,从左到右的3个点分别是1 3 5毫秒

也一样是3毫秒破洞,5毫秒撕裂

叠铜就没测试了,但是按照经验叠0.1 0.15的铜是没有问题的,0.2的铜应该要很长时间了,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
这么多mos管

网友:
前两天在b站刷到大佬视频了。

网友:
两块铝板应该加竖铝条固定,对MOS的焊腿固定比较好。

网友A:
嘉立创品牌券撸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品牌券撸的么?

是的,薅了几种,这个挺不错

网友B:
用铜排是不是更好点

网友:
这个很牛啊,3000多A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薅了几种,这个挺不错

来个电路图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铜排是不是更好点

铝便宜,2~3折的价格,6折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个电路图学习一下。谢谢

就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
内阻仪测电池内阻只是一个参考,实际大电流放电时电池内阻比这大。估计0.2对0.2镀镍钢带点焊有二千来安电流就能得牢。可以用示波器配合取样电阻大致推测下峰值电流。tvs和mos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最近在寻一款点焊机电池
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这是打的铝基板么?

网友:
高手,这是个高手,真会玩

网友:
12颗MOS,不错

貌似不是铝基板,MOS没散热片

网友:
加tvs妥妥的智商税,根本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