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充电升压电池简单测试纹波(HLAND HL9V-12)

楼主(2024-10-31):
这个电池当时11块钱,到现在三年了,刚卖到时循环充用了几次,不如一次性碳性9v电池耐用,体积偏大,在万用表内挤很紧,每次拆出来充电麻烦。后面之后放备用表内吃灰,一放两年多。最近在整示波器,没啥东西可测试,便想到这电池拿来测一下看纹波如何。空载时9.5v,峰峰值45mV左右,频率在2-5KHz之间波动。负载5mA输出时峰峰值在60mV左右,频率在80KHz波动。没有拆壳不知道静态电流有多大。具说这种升压对万用表测试有干扰,平时粗略使用下不是很明显,还是可以用的。内部电池还有加大空间。

楼主:
这个电池当时11块钱,到现在三年了,刚卖到时循环充用了几次,不如一次性碳性9v电池耐用,体积偏大,在万用表内挤

楼主:
出问题了,发帖很多字被截掉了,编辑几次都不行

网友:
我的是17年6月买的,到现在没有充过电,买成26.8一颗,宣传是不开机不升压,万用表专用,店铺叫励志时代,刚刚看店铺商品已经消失了,店铺还在卖各种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问题了,发帖很多字被截掉了,编辑几次都不行

估计你是输入了某些emoji表情,有可能造成后面的内容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是输入了某些emoji表情,有可能造成后面的内容丢失。

果然是的,用了一个表情字体造成后面截掉了

网友:
家里多是二块锂电池串连,,就是没外壳,,想买些外壳美观些。

网友:
装入表后,表中的电源退藕电容会降低点纹波,很多开关电源,负载轻时打嗝,带上适当的负载后纹波会好看一些。升压还是要找个好的拓扑,干扰会少很多。

网友:
这类电池不适合用在这种场合的吧

网友:
有些表用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