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防雨开关电源HXF-60A-12原理图

楼主(2024-10-31):
在维修这个LED防雨开关电源HXF-60A-12时,网上找不到相应的原理图,就自己画一个吧。分享给大家,需要的拿走。

网友:
LF1可能画错了。应该是共模电感,而不是降压变压器。旋转90°放置就差不多了。

网友A:
输入共模电感画成变压器了,还有冷热地间的Y型电容1u可能大了点,是不是也有错?

网友:
LF1是干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电感画成变压器了,还有冷热地间的Y型电容1u可能大了点,是不是也有错? ...

谢谢,还真是的。

楼主:
谢谢csbestwish!及时发现错误。这个是改正的图。

楼主:
谢谢网友指出的两处错误,共模电感错了90°,Y电容应该是102(1nF)的,现改正重发。

网友:
我的12V/33A的防雨电源使用的都是MOS对管,你这单管能达到多少A?整流管也是两只10A规格的,能用于20A的场合已经很不错了,估计那60A的数据不会是电流指标吧,否则就是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