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FDC FD-870plux对讲机进水拆开清理

楼主(2024-10-31):
掉水了,拆开清洗,修复

网友:
防水也不顶用吗

网友:
进水自拆不保修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A:
对讲机防水性很强的
没必要拆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防水性很强的
没必要拆开

实际上未必,日常的雨淋确实问题不大,但掉水里特别是有一定时间的话,那可能就瞎了。
前公司的对讲晚,晚上都在前台充电,然后晚上中央空调风盘里的水管爆了,第二天发现时,整个前台地上一片汪洋,然后七台对讲机坏了两台,另有四台电池的保护板全烧了,然后对讲机不会修,但电池拆开,在网上买了双串7.4V的小板换上后,倒算是修复成功了

网友C:
这个没必要清理吧。本身还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必要清理吧。本身还干净的。

还是有水,拆开清理,吹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讲机防水性很强的
没必要拆开

掉水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未必,日常的雨淋确实问题不大,但掉水里特别是有一定时间的话,那可能就瞎了。
前公司的对讲晚, ...

我的牙医所泡水里5,6个小时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