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立创领不了券了,是号黑了吗?

楼主(2024-10-31):
两个号,这个月的券都没领,然后今天去领的时候一个能领,另一个变成灰色领不了,这是什么情况,号被立创黑了吗?以前一直能领的

网友A:
要考试了,前两天我刚考过一次,瞎蒙了个90分,错了三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试了,前两天我刚考过一次,瞎蒙了个90分,错了三题。

四层板不用考啊,另一个号没考试也领到了

网友B:
会不会月末领取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月末领取不了

可能今天不在30天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月末领取不了

不会,两个号一个领到了,另一个就不行,就是在刚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月末领取不了

两个号在同一台电脑上切帐号登录的小助手,这样会被检测到是同一个人吗?以前都是这么领的一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号在同一台电脑上切帐号登录的小助手,这样会被检测到是同一个人吗?以前都是这么领的一直没问题 ...

那你换台电脑试试

楼主:
在手机上开流量用微信登录立创小程序试了,也不行,估计是号被黑了

网友C:
问客服去这里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客服去这里解决不了

本来这种撸券的行为就不符合立创的规则,哪里好意思去问哟

网友:
没有领过,还没有搞过打版

网友D:
不会玩也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玩也没搞过

可以搞一下试试,不需要会画板,立创开源广场找喜欢的打就可以了:
https://oshwhub.com/

网友E:
我今天去领也是灰色的,实在是1号了啊。。。。。。

网友E:
仔细看了下,领取时起30天有效,应该是可以跨月的,意思是30天后才可以领下一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去领也是灰色的,实在是1号了啊。。。。。。

你也被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领取时起30天有效,应该是可以跨月的,意思是30天后才可以领下一次的? ...

不会的,上个月的券领了没用掉照样可以领这个月的券

网友:
上一次打了板不久,我猜还是领取后需要等30天才能再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