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实测每次电脑休眠硬盘写入量在6.2GB左右

楼主(2024-10-31):
连续测了6天,每天开关机截图,用的CrystalDiskInfo,单位GB,没有用HDtune等更精确的工具;
打开内容为3个浏览器窗口共计36个标签页+3个QQTM+蒸汽平台+图吧工具箱

从来只用休眠,打开窗体太多,关机的话,每次需要打开的东西太多:

实测图:

每天休眠硬盘增量约6.2GB。

网友:
谁让你开睡眠的?睡眠就是把内存里面的资料存到硬盘后再关机。你内存是不是16G的?一压缩大约就是6G左右。

网友:
休眠和睡眠两个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内存是否断电。

内存断电那个会写入硬盘待恢复

网友A:
这不用测吧。。。内存16G休眠就是40%,因为不可能16G100%用满所以实际是6.32G左右,C盘根目录的hibernate.sys就是

休眠和开了快速启动的关机占用是一样多的,但是如果只开快速启动不要休眠,可以设到20%即3.16G
powercfg /h type reduc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测吧。。。内存16G休眠就是40%,因为不可能16G100%用满所以实际是6.32G左右,C盘根目录的hibernate.s ...

内存32GB,实测比较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测吧。。。内存16G休眠就是40%,因为不可能16G100%用满所以实际是6.32G左右,C盘根目录的hibernate.s ...

C:hiberfil.sys文件大小6.679GB

网友B:
休眠和睡眠两种模式是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内存是否断电(休眠:数据写入内存,唤醒后恢复;睡眠:数据写入硬盘,唤醒后恢复)。要想减少硬盘写入量,建议使用休眠。

网友C:
与内存实际占用有关,如果为了减少固态的损耗一般不建议使用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存32GB,实测比较准吧

那就说明了微软文档有误,微软声称最低40%,我这16G低于40%的话休眠这个选项直接消失不让选。但你的例子说明了其实不看百分比,按绝对值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休眠和睡眠两种模式是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内存是否断电(休眠:数据写入内存,唤醒后恢复;睡眠:数据写入 ...

说反了,休眠=关机,数据在硬盘,能拔电,睡眠数据在内存不能拔电。想要关机保工作只能用休眠,写入量就是这时候用的,不用省

网友D:
有点伤SSD,其实换固态以后,直接关机或者是睡眠都可以,休眠的开关机时间应该要比直接开关机更长一点,不差电费的话,睡眠更实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眠和睡眠两种模式是不一样,主要区别在于内存是否断电(休眠:数据写入内存,唤醒后恢复;睡眠:数据写入 ...

ni 你的名字很危险,上个这名字的人已经避难被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内存实际占用有关,如果为了减少固态的损耗一般不建议使用此功能。

装固态就是用来损坏的,没球事,只管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伤SSD,其实换固态以后,直接关机或者是睡眠都可以,休眠的开关机时间应该要比直接开关机更长一点,不 ...

装固态就是用来损耗的,没球事,怼就完了

网友E:
我都是把休眠给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把休眠给禁用了

我只用休眠,不咋用关机,笔记本已经休眠俩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装固态就是用来损坏的,没球事,只管怼

固态损坏当然没问题,可固态上的数据损坏可就有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损坏当然没问题,可固态上的数据损坏可就有大问题了。

损耗,打错字了,系统盘有啥数据,换个盘重装系统

网友:
怕损耗ssd的话可以专门买个16g的迅盘吧虚拟内存和休眠的系统文件全转过去迅盘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固态就是用来损坏的,没球事,只管怼

说的对,SSD如果这么快就挂了,说明质量也太差了,这种质量的SSD,早点扔了算了
我觉得,性能够强的前进下,可靠性越高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