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大佬两路音频并联合成问题?

楼主(2024-10-31):
我手头有个任天堂fc游戏机,没有小霸王其乐无穷的语音,我简单的的觉得,如果买个语音芯片,录制小霸王其乐无穷的语音把输出端并联到游戏机AV输出的音频输出口,那应该开机就伴随这个语音才对,我买了这个芯片,这个芯片图1好像自带功放,它的喇叭输出有正负极,且负极和gnd并不相通,我只把供电和该接的按钮开关接上,喇叭我只把正极接到了fc的音频输出口并联,没有使用其负极,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接上以后,游戏机原本的音量输出严重变小,且随机性伴随类似于“刮大风”一样的杂音,

我买的另一种芯片图2,没有这些问题,但是音质特别差,也只能放弃。请教大佬这第一种芯片的故障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录音芯片经过继电器常开脚连接到喇叭。

开机上电,延时开关控制继电器,输出端常开脚闭合(接通录音芯片与喇叭)

开机过后,延时开关断开继电器控制端,(录音芯片与喇叭分离,降低与游戏机并联喇叭的干扰)

网友A:
用 三极管搭一个电路 开机拉低原机功放芯片前端信号输入    合成不需要管  直接用电容耦合上去就行了  电容通交隔直  而且有8脚的单芯片带录制的 不需要这么大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三极管搭一个电路 开机拉低原机功放芯片前端信号输入    合成不需要管  直接用电容耦合上去就行了  电容 ...

非常感谢,虽然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组合起来看不太懂唉!

网友B:
功放是LTK5128D,为了声音大,设置成了D类模式,D模式是不适合当作音源的,可以把3脚接地,切换成AB类,能消除EMI干扰,如果还是音量大、压过了游戏机声音,不如跳过功放,从4脚电容那里输出信号。

网友C:
楼主思路错了,早在9x年流行DIY HiFi功率放大器的时代,就有这种方法融合两路不同的音频,音频从信号源到扬声器(喇叭)中间要有个音频处理电路叫“前级”,而音频功率放大器叫“后级”,我们那会自学DIY时要掌握前后级电路才能制作出来完整的功放。你所需求的目的,解决方法就在前级电路里面。我画个简单图你就明白了。

音源在功率放大器之前进行混合,为了防止两个音源互扰,使用隔离电阻防反,红色电阻是防止输入音源电平过高进行的衰减(如果声音过爆),电平不高可以不用。音源混合后,再接入耦合电容,送入音频功率放大器。
注意:需要接扬声器或者输出端作为主功放使用,另一个功放闲置不接扬声器或输出。

网友D:
你把sp十   sp一  各串一个电解接YD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放是LTK5128D,为了声音大,设置成了D类模式,D模式是不适合当作音源的,可以把3脚接地,切换成AB类,能 ...

这个方案靠谱

网友:
5128音质还不错 D类 AB类自由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是LTK5128D,为了声音大,设置成了D类模式,D模式是不适合当作音源的,可以把3脚接地,切换成AB类,能 ...

感谢指点,但是我尝试直接不接功放,声音特别小,而把3脚接地,声音变得较小且很不清晰,因为我在这个模块输出端接了一个100nf的电容,如果不接这个电容,就彻底听不到机器本身声音了,而如果把这个电容去掉,杂音虽然彻底消失,但是游戏机本身的声音也完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错了,早在9x年流行DIY HiFi功率放大器的时代,就有这种方法融合两路不同的音频,音频从信号源到扬 ...

感谢大佬的详细解答,请问前级里面的两个红色电阻和黑色电阻大概都多大阻值?最后的电容是什么规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思路错了,早在9x年流行DIY HiFi功率放大器的时代,就有这种方法融合两路不同的音频,音频从信号源到扬 ...

那个隔离电阻是普通电阻吗?还是什么特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sp十   sp一  各串一个电解接YD试试

我发现sp+和sp-实际上功能一样都能输出音频,胡乱串接过电解电容,但是结果就是音量很小音质很差

楼主:
最让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个芯片会导致原本的音量变小,要是没有,这个芯片挺完美的

网友E:
直接并联会发生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隔离电阻是普通电阻吗?还是什么特殊的?

普通碳膜或者金属膜电阻就行。黑色阻值5kΩ~10kΩ之间选取,红色相同。如果想控制输入电平大小可以根据比例调整两个电阻阻值就行。简单点可以找个可动变阻器找个合适比例,然后再替换成固定阻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隔离电阻是普通电阻吗?还是什么特殊的?

另外,音源获取从功放输入端寻找(不是接喇叭那端),让芯片播放声音,再找个高阻耳机,一端接地(负极)一端串个10~50μf电解电容去触碰功放输入端。当听到耳机声音即可判断此针脚是声音输入端。这个方法获取的的音源属于line很合适直接适配下一级处理改造,一般取出信号串接上述小电解电容就可以输入到你要改造的那端功放输入了,如果电平和音量合适,甚至只需要串隔离电阻就行了。甚至不需要电平衰减。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并联会发生什么

直接并联,原机声音变得特别小几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音源获取从功放输入端寻找(不是接喇叭那端),让芯片播放声音,再找个高阻耳机,一端接地(负极) ...

感谢,我一怒之下用了20kΩ电阻给这个芯片,现在被它影响的原机音量的衰减几乎不可察觉,我感觉和那个电容有点关系,买了更小的电容打算过几天到了再试试,现在趋近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