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MPPT SRNE ML2420太阳能控制板记录

楼主(2024-11-02):
     看坛友对太阳能mppt控制板ML2420玩得欢,本来是有几百W的太阳能系统,用3年多了,两组独立的太阳能组合板经两个假mppt可调PWM带显示控制板充电12v电池组,12v串联成24v给APC Smart UPS1400,也只是用来给电脑供电而已,电池电压监测也有上传巴法云的网络控制监测显示系统.玩太阳能玩的也算是智商税,玩得开心就好.
      ML2420 正宗mppt算是能最大限度榨取太阳能,手痒也入了两块,改造过程参考坛友的不少经验,跟帖也跟了不少,开个贴把图片过程也记录下

电感拆电脑开关电源的双线圈

加入USB转TTL type-c母座,方便电脑查看调试,用stc8h2k12u,自带串口程序,也相当加一片8脚的ch340e

指示灯用两个双色灯代替4个指示灯,以后有加外壳再插座引出

*******下图RX TX飞线连接有误,飞线交换下以适应MX-01PD蓝牙插针*******

加插针 可接蓝牙或外接usb-ttl板,此插针原是烧录口,基本没有用上,在正面芯片引脚附近切断swd两处铜箔

随便加块散热片,如果发热严重再叠加大片的散热片,6个管涂上硅脂膏硅胶垫绝缘固定锁紧

esp8266 代码串口打印json数据

   密码 111111

把几个电压电流数据MQTT上传到巴法云

-------------

      2楼有更新

-----------------------

补充内容 (2024-11-27 14:28):
SRNE-ML2420控制板附ESP32c3显示屏蓝牙云平台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68940

楼主:
加块洞洞板,右边增加esp8266-01s连接巴法云  左边4线ssd1306屏 中间蓝牙母座

-------板背后rx tx飞线交换,适应蓝牙模块插针------

-----------------------------
更新
  添加MX-01PD蓝牙模块

下载app  SolarApp_1.992_APKPure.apk  密码135790123    默认ID 255,电脑端设置ID 255

1306 显示电压电流

-------------------------------------------------------***********--------------
*****软件设置 *****

选中usb-ttl 的com口

添加station

房子无红叉 连接成功  ,若认无 rx tx交换, com卸载再装一次或驱动回退版本

刷新

-----------------------------------------------------------------------------------
更新:完善些显示参数,

----------------
更新 :增加轻触开关控制负载  ,切断TP31,轻触开关焊接在TP29 TP31,TP31再接GND,
          按一下开关负载,长按是进入菜单模式,无原装屏看不到的

---------------

补充内容 (2024-11-24 20:28):
  ------------
  101楼更新 增加supermini esp32c3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768940

网友A:
不错的贴了,我也跟风买了一块,现在买了电感,蓝牙,准备再买块太阳能和电池,个人建议你开头把你的系统太阳能板多大,电池多大介绍一下,供我们学习,也许我没看得太清楚:)

网友:
也跟风买了两块等回家折腾

网友:
不错不错,会单片机真牛!赞!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弄上巴法云了,我巴法云就弄了个红外控制空调的,麻烦帮着发下8266解析程序么?86146306@qq.com。或者弄上个网盘给大家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贴了,我也跟风买了一块,现在买了电感,蓝牙,准备再买块太阳能和电池,个人建议你开头把你的系统太 ...

这是全部现买啊。为了折腾这个10块板子,买整套太阳能系统。就差逆变器了。

网友:
想知道你们玩太阳能的电池板都安装到哪里的,都住别墅?

网友B:
我撸的壳子到了,是全新料,质量非常好,很结实,价格用红包后不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撸的壳子到了,是全新料,质量非常好,很结实,价格用红包后不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他们这个盒子确实便宜,我也买了几个,也可以做别的用,多谢分享资源

网友:
我也差不多把esphome的配置文件整合差不多了,不用蓝牙板,用一块8266 或者esp32刷入编译好的esp固件,可以web 查看和设定常规参数但是试了半天发现充电电流并不能可调限流,研究半天最后看了说明才发现,是部分设备不支持调节充电电流,回头我整理一下会把esp配置文件分享出来

网友:
我的早到了,还没时间弄,想简单点,直接tll到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这个盒子确实便宜,我也买了几个,也可以做别的用,多谢分享资源 ...

标错价了,店家一直没发现,刚去看了下价格已经改成10块多了,估计是买的人多了被发现了就改过来了,其实最怕的是会有傻子会去问这问那,这样店家立马就能发现价格错了

网友D:
看来又要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又要涨价了

涨价倒不至于,看了下库存还有124片,也不多了,估计很快就会卖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撸的壳子到了,是全新料,质量非常好,很结实,价格用红包后不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 ...

第一个妙享的蓝牙模块在深圳飘了好多天,前天问了算丢件退款了,又再下单的还没给我发货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妙享的蓝牙模块在深圳飘了好多天,前天问了算丢件退款了,又再下单的还没给我发货 ....哎 ...

丢件直接让他们安排补发就好了嘛,再下单可能就没有首单优惠了吧

网友:
玩这块板子的真多,有搞头

网友:
要是我们这款能支持限制充电电流,就发大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