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手机 闲鱼消息推送延迟

楼主(2024-11-01):
红米 note13 手机,消息推送延迟 。或者声音不响。
不知apple 手机有无这种情况。

网友:
安卓推送延迟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
很正常,有时候就是不响,等你看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消息

网友:
我的米10s也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app的通病,应该不是品牌的关系。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呢,经常忘看消息

网友:
这个很正常。

网友:
通知延迟在安卓机上也经常有发生。

网友:
我还以为是闲鱼软件的事

网友A:
应用信息里把省电策略改成:无限制,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信息里把省电策略改成:无限制,试试看呢

这个试过多了。

网友:
一样,自启、省电白名单啥都开了,照样有时收不到消息。

网友:
闲鱼没加入push,没办法,和微信一样要常驻后台才能收到消息

网友:
对话界面里聊着,还是会提示有新消息,只能打开再看一下才会消

网友:
安卓通病,和系统软件也有点关系,华子OV也会又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果子要强一点,华子的next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

网友:
有时候就这样,打开全是消息

网友:
虽然应用在后台,可能是是应用休眠了,

网友:
网络信号问题吧,要不就是设置里屏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