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ht7133稳压及扩流

楼主(2024-11-01):
以前做的,准备都拆掉,拆前实验一下

未扩流 1k负载

100欧姆负载

50欧姆负载

扩流,50欧姆负载

电流应该是60多ma,可能是线阻太大了

25欧姆负载

网友A:
这个是150mA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150mA的版本吗?

不是,应该是几十毫安那种吧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以前做的各种小东西,集中安装在一个塑料盒中,就是多功能仪器了。

网友C:
得上扩流电路呀,用啥管子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把以前做的各种小东西,集中安装在一个塑料盒中,就是多功能仪器了。 ...

安一起也是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上扩流电路呀,用啥管子扩流?

因为这个稳压电流太小了

网友D:
这个IC只是针对微功耗电路设计的,不能带太大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IC只是针对微功耗电路设计的,不能带太大的负载。

哈哈,要给它加担子

网友:
不明觉厉思密达

网友:
稳压电流太小了

网友:
这个模块静态电流挺小的。

网友:
加个3055扩流,不知能不能推得动

网友E:
能上个原理图就好了 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上个原理图就好了 看不清

看7133手册,里面有

网友F:
电流大用dc或者tl431+三极管来扩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大用dc或者tl431+三极管来扩流吧。

7133也是稳压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