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蓝牙耳机yamay H7开箱

楼主(2024-11-01):
突然迷上了头戴蓝牙耳机,最近各位看我积分商城出的就知道了。
各种寂寞,寻到了这款,亚马逊好像也要好几百,工厂货耳机不带标的会便宜多多。。

外包装相当哇塞,可惜了,没有蓝色黑色,只有白粉色。

反正又不带出去,自嗨即可。

而那段时间也带着这个耳麦看习题册。

配件送的挺齐

这里头梁这里有些瑕疵,但是几块钱的东西就不讲究了。

白色耳机壳这种印记真是不爽。

皮罩都是粉色,猛男粉。

除了充电线,音频对接线,充电头是英标的,店主说是外配的。

说明书,向来不看的。

初次开机,还有余电。

直接适配,初听真是爽啊。

重点是这货可以折叠。

按照煲机方法先煲了几天。

最后也就把玩了几天就收起来了,偶尔看书时听听。
音质怎么说,中频还是低音偏重?蓝牙和音频线都用了,可能是没有解码器。
不过外贸产品应该不会那么差,主要是搬家搬了一下找不到之前玩钛膜单元的那个耳麦了。
不然会考虑换个单元试试看。我个人比较喜欢多媒体音箱的那种音质,三音均衡不需要太过调试。
将就了,反正也是在家用用。主要为了隔音。
我这还算好了,表哥当时买了漫步者700多,朋友买了铁三角800多。我这零头都不够。

网友:
我用过最好的头戴蓝牙耳机是骷髅头(Skullcandy)CRUSHER WIRELESS .那音域那低音振动补偿,那续航都是爽,唯一不爽就是那外皮太不经用了.

网友A:
楼主给个链接,咱去看看。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车在哪里,车票多少呢?
我把铁三角ATH-M50x(拆机帖在这里)改成蓝牙的了,
蓝牙板子用的联想来酷LECOO-C7(拆机帖在这里),
感觉也还可以,改好听了两回,也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车在哪里,车票多少呢?
我把铁三角ATH-M50x(拆机帖在这里)改成蓝牙的了,
蓝牙板子用的联想来 ...

这种东西怎么说,心血来潮吧。玩数码的总觉得会差点什么,可是买回来呢,又都不一定能用得上。总之,我觉得适可而止吧。

网友:
头戴耳机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听音乐等时又不吵到别人。还有没有其他用处?

网友:
楼主双11买耳机

这款并夕夕多少米

网友:
哈哈,手机不错,啥型号

网友:
这款并夕夕多少米 看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给个链接,咱去看看。谢谢!

库存货,不推荐了,音质不是太好。而且价格现在不知道还优惠不。

网友:
之前买了个TCL的,音质还真是不错,

网友:
没买过品牌货,自己DIY的,用的JAYBIRD X2的线控+ 森海的HDR-130射频耳机壳体及单元,电池使用可更换的10500(标识600毫安时,但是实际用下来感觉没有那么多)。现在还有SONY老式的CD-60等壳体与一个铁三角ATH-MSR7(支持3.5插孔)的耳机,还未想好是否继续改装为蓝牙(利用小蓝牙的板子及充电仓的电池及充电座)。

网友:
玩数码的,感觉永远都在路上,没有最好的

网友(2024-12-14):
我用的有线的飞利浦头戴耳机,没有好音源,自然音效,比普通耳机强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