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山地车架能上29寸的轮子吗?

楼主(2024-11-01):
这个29寸是为专门车架设计的吗?

网友:
车轮与车架是配套的吧?

网友A:
这玩意无需考虑太多,只要能装上就可以。我的两台车26吋的和700C的轮胎换着装也没发现问题。不过碟刹片要微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无需考虑太多,只要能装上就可以。我的两台车26吋的和700C的轮胎换着装也没发现问题。不过碟刹片要微 ...

山地能装公路轮子?厉害了,回头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挡泥板,可能需要调整刹车位置,不管你是V刹还是碟刹,位置肯定有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地能装公路轮子?厉害了,回头试试

山地和公路,只是轮胎的宽度不一样,你只要叉子能装下,有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地和公路,只是轮胎的宽度不一样,你只要叉子能装下,有什么不可以? ...

高度也不一样吧,夹器空间不知道够不够用啊

网友:
换轮胎和圈是提速的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无需考虑太多,只要能装上就可以。我的两台车26吋的和700C的轮胎换着装也没发现问题。不过碟刹片要微 ...

不是说700C的要大一些吗?我还有内胎700C的,如果能行我就有的地方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700C的要大一些吗?我还有内胎700C的,如果能行我就有的地方用了

总而言之,前叉后叉它就是个叉子,能叉上就行,也没那么多讲究。当然其他的刹车、挡泥板什么的之类,肯定也需要调整一下。
思维不要僵化了。。。

网友C:
我的26山地就是装的700c的轮,相当于28寸轮,或29er轮。后叉一般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前叉,我的前叉那个拱桥很高,位置绝对够。我现在用700x35C的外胎,我量了一下,40C的应该也装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6山地就是装的700c的轮,相当于28寸轮,或29er轮。后叉一般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前叉,我的前叉那个拱桥 ...

厉害,向您学习,这种v刹比较难吧,碟刹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