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电源,旋钮时电压会回调

楼主(2024-11-01):
一个兆信可调电源,旋钮往大了调,电压乱跳,有时变大,有时变小,是不是旋钮坏了?

网友:
是旋钮里面的电位器坏了。就是个可调电阻。

网友:
那个可调电阻坏了,tb上找一个同参数的换了就行,我的就是,换了就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电位器坏了,买个参数相同的换了就可解决。

网友:
用机油滴进电位器的碳膜片,旋转电位器多次后,应该能解决问题。

功放的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滴上机油,旋转几次,就可消除旋转时的杂声,这个也应该行。

网友:
换个同型号的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
直接换等阻值的多圈电位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