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电动充气泵打不进气咋整

楼主(2024-11-01):
巨木的手持型,看起来还可以,设置好胎压,一按开关,几下就归零……

网友:
要么漏气要么气泵坏了

网友:
首先确定有没有气打出,有气打出的话就是气压传感器坏了,检测不到压力也就停止打气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接好接口

网友:
听声音应该知道问题

楼主:
回头发个视频看看,直接开机能感觉到出气,调好压力前几秒还有数,几下就归零……

网友:
用手堵住试下压力大不大。

楼主:
感觉还可以,有点儿劲儿。关键是一按上去先把气给放光了就打不进去了……

网友A:
气泵的气缸坏了,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泵的气缸坏了,漏气

气泵还是管子漏气,咋判断

网友B:
如果是气压显示归零气泵还一直运转那就是气缸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气压显示归零气泵还一直运转那就是气缸漏气!

高手,我回去看看,多谢指点啊。气缸漏气好修吗

网友C:
我也有个便携式的打气泵,还在用;建议不要买这种品牌的,还是在网上多看一看,找一找,那种双气缸的品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便携式的打气泵,还在用;建议不要买这种品牌的,还是在网上多看一看,找一找,那种双气缸的品牌货 ...

是啊,早知道就好了。可惜现在已经入手了,只能修修补补看看咋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我回去看看,多谢指点啊。气缸漏气好修吗

先确定是哪里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气泵还在转,那是漏气,气泵不转,那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拆开看了下,这种充电应该是用12v可以吧,用2节算是简配吧,按说3节也可以?

楼主:
这种用12v充电应该可以吧

网友:
修或者换。
修的话,你至少对气路和电路做一下初步检查再说。归零也有可能是电路的原因,例如电池包有问题,负载加大之后电池输出中断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