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多多上买的顾家20w超亮款灯泡足瓦不?

楼主(2024-11-01):
多多上买的顾家20w超亮款灯泡,灯珠像是双芯的,10颗,我感觉不像20瓦的,5瓦差不多,没工具测量,ic集成度很高,连整流桥都整合进去了,外围只有电容电感和一个电阻

大家评评,足瓦不?我看是不足
而且多多上很多商家理直气壮的说那是标题,各种便宜货都是这样,有少数还可以的
我看也没几个钱,评价还能返2块,就认了吧

网友:
这么嚣张申请假一赔三,举报12315,官方投诉各种闹。。就恶心他,

网友:
灯珠按0.5W一颗算,如果是20w的必须铝基板+塑包铝散热了。

网友:
一个多说1.5w那么总计12w,何况它们不可能用这么好的贵灯珠,也就1W一个共计8w,当然这只是看图说话,还是用计量插座为妥。双11优惠约15元左右就能拿下

网友:
众所周知,20w是型号,我敢说市面上所有的LED产品都存在虚标,只是虚标大和小罢了

网友:
买个测功率的,也就十元

网友:
应用电路图:

这玩意最低功率能搞多低?  如何调功率?

网友:
话说这个顾家有可能是个杂牌

网友:
10颗灯20W,那一颗灯就得2W了,你说可能吗?

网友:
功率除以三还差不多。

网友A:
都说多少年了,20W是型号,这灯肯定比20W的白炽灯或日光灯亮的多的多,还超省电,这就行了!

网友:
除了散热有点点问题,很简约实用,这灯看样还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这牌子的筒灯因为适合开孔5厘米的灯具选择余地比较少。

网友:
5到10瓦功率,多了电容空位。看另外两个灯珠焊盘,有更缩水的低功率组合。

网友:
2835的灯珠,最多10W,功率高了这个散热也跟不上

网友:
别去,20W是型号来的。

网友:
这价格能用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多少年了,20W是型号,这灯肯定比20W的白炽灯或日光灯亮的多的多,还超省电,这就行了! ...

这些灯柱都是满负荷使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光衰,或累死,像这种号称20W的要想长久使用,功率要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才行

网友:
肯定不会是足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