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杂牌nvme SM2263xt加TAS

楼主(2024-11-01):
由于没有对应的开卡工具,开卡报错  特来求助,希望有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主控2263xt  内存tas   谢谢。554734553@qq.com

网友A:
这个网站,用电脑打开,可以下载对应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用电脑打开,可以下载对应工具。

好的  我试试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用电脑打开,可以下载对应工具。

第一次没选rdt开卡成功,分区格式化的时候有点慢,第二次重新开卡做rdt就失败了  报错,不做rdt还是开卡失败报错。指导一下看看哪里出错了。出错图片放上面了

网友B:
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啊......
明显就是没跑rdt
设置里pretest不要设置3 检查rdt啥的也关闭

网友:
check rdt不要勾选,跑完才勾这个

楼主(2024-12-17):
引用 网友B:
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啊......
明显就是没跑rdt
设置里pretest不要设置3 检查rdt啥的也关闭 ...

感谢你的帮助,问题解决咯,不选择rdt已正常生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站,用电脑打开,可以下载对应工具。

哪个网站?没找到链接呢,麻烦帮贴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网站?没找到链接呢,麻烦帮贴下呢
本论坛也有 我下过  朗科930 就是2263+长江颗粒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个网站?没找到链接呢,麻烦帮贴下呢

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flash.microce.com.cn:8888/

非常感谢,先收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