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菊水pan110-10A 线性可调电源,0-110V,0-10A 连续可调,重量35kg

楼主(2024-11-01):
菊水pan110-10A 线性可调电源,0-110V,0-10A 连续可调,重量35kg

网友:
35公斤,太重了

网友:
真好  看着就高级啊

网友:
价格肯定很美丽啊。。。。。。

网友A:
这么重的东西,比起使用比使开关电源(当然是高级点的,比如华为的机房电源)加数控可调优点在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东西,比起使用比使开关电源(当然是高级点的,比如华为的机房电源)加数控可调优点在哪? ...

稳定性更好,不容易出故障。

网友B:
这是自带防盗设计,一般的贼想偷,也偷不了

网友:
真不错,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自带防盗设计,一般的贼想偷,也偷不了

70公斤才有点难度,70斤还是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定性更好,不容易出故障。

稳定可靠感觉对于电信机房用的开关电源应当不是问题,个人感觉直流电源主要就是两个参数,一是电压准确,二是波纹小,而这两个方面好的开关电源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有点想不明白,小功率的可调电源用线性变压器的还可以理解,大功率的,用变压器实在太重了

网友:
大型装备,新机价格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重的东西,比起使用比使开关电源(当然是高级点的,比如华为的机房电源)加数控可调优点在哪? ...

纹波小,可靠性高

网友:
抱不动。上次有个晒菊水的大台式,用轮子推的那个几百斤了

网友:
要是70斤黄金,绝大多数坛友都能抱起来飞奔

网友:
看到那一圈一圈的黄色线 就两眼放光

网友:
用料到位  当年价格美丽

网友:
一直用菊水  手里有3台 不过都是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