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着无聊,diy一个焊接帮手

楼主(2024-11-01):
之前某宝几分钱薅的鳄鱼夹
然后用喝完的红牛塑料瓶
加水配重

真省钱

网友:
太高了不好操作吧,要把手抬高焊接

网友A:
关键核心工艺位置没有拍出来,涉密么?

网友:
这两张图就已经是核心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核心工艺位置没有拍出来,涉密么?

是怕窃取专利!!还没过五十年专利保护期,解密五十年后再来看回复

网友B:
其实用台钳最好。。

网友:
哈哈,就地取材,凑合使用

网友:
这方法不错,可以找两三个又矮又扁的瓶子,灌上沙子,不比什么霞林柱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台钳最好。。

我喜欢用平口钳固定。

网友:
目测瓶子高度有十几公分。
嗯,这样固定,确实是高,高手

网友:
如果不小心碰到电烙铁可能会漏水建议改成固体配重也许会更好些比如灌沙。

网友:
红牛加水可能还是会晃动吧?

网友:
以前是把鳄鱼夹固定到一块小木块上

网友:
一块多一瓶的红牛很香

网友:
铁罐红牛,里面加注水泥沙,等固化后,就很重,很硬了。。也不高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呀!!!

网友:
红牛给了你多少钱?把瓶子换成黑牛的,给你双倍。

网友:
用喝完的红牛铁(或铝)罐加砂配重。当然固定鳄鱼夹要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