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毁灭性修复德力西电笔

楼主(2024-11-01):
这电笔的质量真的是一言难尽,使劲戳了一下GG头掉了,新的改进版已下单,改改这个吧

拆开看了一下,金属头和一边的外壳连着的,直接上502恢复,顺便加锡给他焊死,这样的话力也会延申的主板上,主板上有三颗螺丝固定更结实。看效果

第二步5203再全部做一下,nice很带劲,简单的要死,有点红卫老哥的感觉了 哈哈哈哈

完成

满意的要死

网友:
我的一买来头就掉出来了,每次要用都得先用手测一下通断

网友:
502的强度不太够吧

网友:
老版本不适合当螺丝刀使用,新版改进了

网友:
毁灭性修复,感觉金属头和前端的塑料套筒之间也用胶粘一下更好。

网友:
看好多主播推荐,没用过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直接搞成死的了

网友:
用哥俩好彻底粘死,502太脆不结实

网友:
这东西还是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这改的结实了

网友:
现在的电笔也这么高科技了

楼主:
买新的了

网友A:
人家明明是一支电笔,又没说是螺丝刀,纯粹是测电用的,千万不能当螺丝刀用,很多电笔都明确说明不能当螺丝刀用的,大部分用户还是忘了,把电笔当成是螺丝刀

网友:
看来不结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明明是一支电笔,又没说是螺丝刀,纯粹是测电用的,千万不能当螺丝刀用,很多电笔都明确说明不能当螺丝 ...

电笔不能当作螺丝刀很简单,做成尖头就行,不明白不让当螺丝刀用,又要设计成螺丝刀,居心何在。你设计时强度未考虑周全就设计有问题吗,不要强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笔不能当作螺丝刀很简单,做成尖头就行,不明白不让当螺丝刀用,又要设计成螺丝刀,居心何在。你设计时 ...

支持,他这样的设计很脆弱的,设计成尖头也不能保证不会断,头和一侧的外壳是一体的连着的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笔不能当作螺丝刀很简单,做成尖头就行,不明白不让当螺丝刀用,又要设计成螺丝刀,居心何在。你设计时 ...

不是强辩,国家电力安全规程明确规定电笔严禁当做螺丝刀使用,只不过有部分电笔做得比较结实,用户就自行当作螺丝刀用罢了,你要扭螺丝你可以换螺丝刀扭啊,纯粹是自己贪方便,又把锅甩给电笔,这叫不要脸

网友:
毁灭性修复?这是对等修复性毁灭的?怎么这么拗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