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费森尤斯4008S血液透析机自检静脉报错故障排除小例

楼主(2024-11-01):
好像看到这类的分享案例比较少,我就把我遇到的故障分享出来,希望有需要的打杂老哥们吧。

这4008S故障是静脉压偏0点自检不通过,基本一个月才出现1~2次,每次到现场故障就现象就消失了,这次得到了,过程很简单就是下图记号笔的0点电位器内部接触不良。出现故障的时候手指轻敲就恢复正常,再怎么敲都不会重现故障离谱。

把它更换掉就OK了,没有校准压力表就拆出来万用表测好阻值,新的电位器同样调节就可以了,基本换上不用从新标定,或可以在维修模式里查看0点再微调。

网友A:
原来是血透机,这机子没人想修,烦的很,还不赚钱,或许卖卖配件能搞些钱

网友: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血透机,这机子没人想修,烦的很,还不赚钱,或许卖卖配件能搞些钱 ...

所以分享出来提高工作效率,不至于那么被动

网友B:
医用设备也用垃圾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用设备也用垃圾配件

这机器比日机稳定多了,是个好机器,我这管着50台两个品牌4个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分享出来提高工作效率,不至于那么被动。

不是漏水就是自检通不过,等一个自检程序走完,人都废了。空心杯电机、压力传感器........还有那些蠕动泵压不紧,毛病多的很。塑料老化了开裂都遇到过,不喜欢这种类型的机子,虽然我也做医疗设备维修,但是看到这血透类型的机子还是嫌弃。除非给3倍的价钱才考虑修修,否则不会接修的

网友:
医用设备  垃圾卖  也可能碰上麻烦法规

网友:
这个毛病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漏水就是自检通不过,等一个自检程序走完,人都废了。空心杯电机、压力传感器........还有那些蠕动泵 ...

不至于,三类设备比较棘手罢啦。你主攻影像放射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至于,三类设备比较棘手罢啦。你主攻影像放射类?

没有所谓的主攻,只是有些设备我不喜欢维修而已,例如高温高压灭菌器、血透机、输液泵等 ,没有维修的意义,又麻烦。何况有些设备自从国产了以后就廉价了,没有维修的价值,换句话说成耗材了,坏了直接丢就好。或者有些是代理商投放的,也是抛弃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所谓的主攻,只是有些设备我不喜欢维修而已,例如高温高压灭菌器、血透机、输液泵等 ,没有维修的意 ...

哦,原来是这样,看你发的贴子可以看的出来。以后多分享些案例呗。造福一线嘛。

网友:
电路板看上去蛮高档的。
这种电位器接触不良,估计罕见,要分析电路来维修的话够困难~~

网友:
记录案例,后续举一反三

网友: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医疗器械暴力行业之一

网友(2024-12-22):
4008S现在有中文操作界面了,当年摆弄他的时候,都是英文的。也算是经典的血透机了,护士妹妹都喜欢用它,故障率也低,但维护起来比较麻烦。日机装、金宝的反而没那么受欢迎。

网友:
这个故障估计比较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2025-07-11):
引用 网友A:
不是漏水就是自检通不过,等一个自检程序走完,人都废了。空心杯电机、压力传感器........还有那些蠕动泵 ...

那是因为4008s早期机器技术够古老。等到4008 V10和5008机器,故障率一点不比日机装少。环境好的地方,日机装可比费森尤斯更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