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护板的问题,向大家求教。

楼主(2024-11-01):
用26980做了一组13串的电池用于小电自的动力,保护板用的是嘉佰达的同口板,按说我也不是菜鸟一枚了,之前用过很多板子,B-是电池总负极,检测排线总共14根,第一根黑线是接第一个电池的负极实际上就是总负极的。一般来说这两根线在板子内部是直连的所以第一根黑线接不接无所谓。但这块嘉佰达的板子我用万用表测量了,B-和B0在板子内部是没有连接的。这让我心里有点小疑惑。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
请高手指点帮忙

网友:
检测线第一根不接的话,放电电流流过负极线,影响第一串电压采集。

网友:
这不是有标准接法的么。从B0开始,电压按电池节数顺次抬高。

网友:
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去量了一下,确实是不通的。

不通更合理啊

网友:
板内未连,要求在板外连接,应该是为了安全

假设内部想通,而连接电池的主线掉了,那么电流全部流过黑线,立马烧爆黑线,有发生火灾的可能性

网友:
既做采样又做供电,影响采集精度,所以要分开,采集芯片上本来也是两个脚

楼主:
附件是保护板的基本原理图,从图上看是个同口的板子,两个MOS管反向对接同时导通或者截止。从图上看,BAT3的负极其实就是总负极B0,大神们,能否根据图来说下内部接通或者不接从外部接有什么特点,谢谢大家。

网友:
我猜是不是保护板的动作器件mos管,控制的就是P-和B-

网友:
B0---B13接到保护板,B-接电池总负极,P-/C-接负载和充电器负极,这样绝对不会错。

网友:
绝大多数的保护板,b0在内部是通过电阻接到了b-的,很少有直通的,少数没有过电流保护的板子,有一部分会直通。

网友:
这让我心里有点小疑惑

网友A:
这个跟四线测量法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你能理解四线测量的原理,在这里不用解释你也会懂了。如果还未理解四线测量法,你去百度一下也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四线测量法原理是一样的。如果你能理解四线测量的原理,在这里不用解释你也会懂了。如果还未理解四线 ...

谢谢兄弟,我直接给干上去了,疑惑就疑惑吧。感觉自己有点精神病人思维广了。貌似现在还一切正常,等接口到了装到破立马车上去测试一下里程看看有多少,再给大家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