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几块钱的小暖风机

楼主(2024-11-01):
天冷了逛淘宝看到有几块钱的暖风机就买了一个到货拆开看看

外包装都是英文,外单垃圾库存货吧,

实物只有巴掌大小,取暖是指望不上了,看看内部

打开屏蔽罩里面就是一个吹风机加热丝嘛,

加热丝翻起来下面一个风扇

风扇也拿起来里面就这么点东西,设计也够简洁的

看着风扇也不像是220供电的东西原来自己并到一段发热丝上取分压了,那是不是这个风扇还是个交流风扇呢?

电热丝上这个是温度保险吧,过热了断电保护,感觉是这个意思,简简单单就这吧

网友A:
这是纯玩具吧

网友B:
吹风机?换个12cm的风扇。。

网友C:
也就几块钱,值,功率不超过1千瓦吧

网友D:
这个小风扇多少钱,10元2个吗?来五个,算25元,然后在靠近左手,右手,左脚,右脚,脑袋的位置,各放一个,然后冬天坐在办公室里就不冷了,就是好玩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纯玩具吧

就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换个12cm的风扇。。

没吹风机功率大4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几块钱,值,功率不超过1千瓦吧

400瓦,9块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风扇多少钱,10元2个吗?来五个,算25元,然后在靠近左手,右手,左脚,右脚,脑袋的位置,各放一个 ...

9块钱一个

网友:
吹出来的风有多热?

网友:
养小鸡兑换的玩具么

网友:
热风机 跟吹头发那种差不多

网友:
风扇从发热丝取电?第一次见

网友:
放在桌面上暖个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吹风机的另外一种外观。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看着就是直流风扇,找找看没准还有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这不是小电吹风吗

网友:
吹风机结构,一个人暖暖手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风扇多少钱,10元2个吗?来五个,算25元,然后在靠近左手,右手,左脚,右脚,脑袋的位置,各放一个 ...

孜然粉辣椒油准备好,很快就外焦里嫩滋滋冒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