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ETRVS PE8300柏翠多功能面包机拆解

楼主(2024-11-01):
【2022年9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朋友送了一台面包机,所有按键功能都正常,发热正常,搅拌皮带松了,转起来不太灵活,拆开看看。

控制面板,这台机器有很多功能,打糕、酸奶、豆瓣、果酱、米粥、面包、烘烤10项全能,反正区别就是温度的控制,但我都没用过。

里面的结构是一个放面包原料的方桶,桶里面有搅拌器。

原料桶内表面和搅拌刀都有不粘涂层,搅拌刀可以轻松取下来,方便清洗。

原料桶旋转一些角度,可以卸下来。下面是一个发热圈。我试机的时候以为这是个水浴锅,还往里面倒水,结果全部从底下泄漏出来,才发现这个是干烧加热的。
盖子拆下来了,螺丝是不锈钢的,但内衬是镀锌铁,有点生锈了,外盖塑料,模具精度一般。

然后就只看到背后一颗螺丝,还是内梅花的,旁边是铭牌,显示这台机器功率600W,商标很GE。

这颗螺丝里面有螺母,外面拧不下来。然后找了一圈,居然没找到其他螺丝了。拆解一时阻滞。那只能从内桶底部的一圈螺丝下手了。

内筒壁上还有一个发热圈的固定点,需要在背后拧螺母。从外面拆要看运气,想装回去是不可能的。

很不容易把内桶取下来,我认为这是非原厂设计顺序拆卸。

内部结构是上下两块塑料部件,夹着中间的不锈钢外壳。

靠4个这种柱子连接起来。

旋转中间的部件,就能够拆下柱子,分离壳体。

仔细看了一下结构。原来是把不锈钢外壳的下边缘的卷边,扣在下半部分塑料壳的卡扣上,然后靠柱子顶端这个黑色东西是往上顶,拉紧上中下的结构。这么看来,我诉的顺序是对的。我也想不出来是怎么组装的。

不锈钢筒身跟上半部结构也是靠卡扣连接的。还加了一个铁圈增加强度。

拆下面板,控制电路板,单片机藏在液晶显示屏下面。

主要部件都在底座上了。电动机,主控板,发热管。

从左到右是温度传感器(一个二极管)、发热管和它的连线、温度保险丝
手拔电动机,发现底下卡住了。拆开一看,发现皮带散成一圈圈,缠住了电机,把皮带剪断。

电机及传动部件。

控制板。

最后是塑料底座和金属底板。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2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皮带与轴是易损件

网友A:
轴是指电机的输出轴?

网友:
可能时间计时不够长

网友B:
这个皮带质量太差了

网友:
被粉碎性拆开。

网友C:
这个面包机的装配工艺设计的太差了。

网友:
做不了几次又是吃灰命运了

网友D:
面包机的电机皮带确实很容易老化损坏,我家的一台老美的也换过这样的皮带,不过也基本闲置很少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面包机的装配工艺设计的太差了。

就是一个想傍美国通用电气的垃圾牌子。商标模仿GE。

网友:
很多面包机都是皮带先坏,而且底部没有开口,只能从上拆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是指电机的输出轴?

不是,和面的搅拌轴。 电机轴寿命贼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皮带质量太差了

不是皮带质量差。 而是那个电机小轮太小了。所以折皮带的很厉害加上皮带安装时很紧。更容易老化。

网友:
这些小厂的工业设计很差,不好拆卸,像这些易损件的维修都不设计个单独窗口

网友:
皮带老化,网上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皮带质量太差了

这种皮带质量还真不差
只是没使用到合适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包机的电机皮带确实很容易老化损坏,我家的一台老美的也换过这样的皮带,不过也基本闲置很少使用了! ...

我家的面包机几乎没做过面包,不过并不闲置,每星期都用来和面做包子饺子馅饼韭菜盒子什么的,非常好用!

网友:
面包机的电机皮带确实很容易老化损坏

网友:
我一台新的面包机放了多年,想用了,发现电机转但搅拌浆不动,从上拆到下发现与你一样,传动皮带碎了,换上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故障还是别拆开,换个皮带都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