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微波炉EM720KG1故障维修

楼主(2024-11-01):
2022-08-27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最近沉迷在闲鱼淘货,分享体验后又闲鱼出掉,堪称最环保的消费主义者。欢迎关注!

学堂有一台美的微波炉坏掉了。插电完全没反应。打开外壳发现保险丝烧了。

看保险丝的情况。烧的比较猛,怀疑有短路现象。

第一次修微波炉,仔细看了一下电气部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换了个保险丝,上电,滴一声,控制面板亮了。放了一碟水进去充当负载,一加热保险丝马上又烧爆了,肯定是微波发生部分存在短路。

再仔细看一下,发现高压电容接线端子有油渍。
拆下来测量发现电容已经击穿短路。

高压二极管用万用表测不出好坏,但经过大电流冲击,还是换了好。

这个电容已经严重漏油了。

参数是耐压2100伏,容量0.9微法。这个电容是用来产生直流高压的容量差不多就行。

查了一下,高压电容击穿是微波炉常见故障之一。具体电路见下图右半部分,这个电路图不是这个型号的微波炉的,但是微波部分的电路图都一样。

先换个电容和二极管试试看。淘宝上一搜大把,0.85~1.05微法都有。挑了一家,碧彩电容,还包括二极管保险丝的五件套。

拆开电容看看,结构像个罐头,里面变压器油泡着一卷双层铝箔,两条引出线,两级之间有个高压电阻,负责微波炉关机后给电容放电,保证安全。

抽出电容芯,外面还有一层绝缘纸纸包着。铝壳内还放了一张质检小纸条。

电容芯上的绝缘纸也打印了日期。看上去生产管理做得不错。

分离两层铝箔,中间有塑料薄膜隔开。

拉开卷绕,在靠近中间的地方发现了击穿的痕迹。

高压二极管也拆开给大家看看。
是由10多个硅二极管芯片,堆叠起来达到需要的耐压。

快递到了,电容应该是正品,今年5月出厂的新货。

接头没有痕迹,不是拆机件。

高压二极管看上去也挺新,不过线耳有明显螺丝痕迹,应该是拆机件,硅器件这倒是无所谓。线耳有点松,我加了焊锡加固。

装上之后工作正常了。这款微波炉的电线用料不大好,主电源线只用22号线,很细。

2分钟全火力发热后,电线倒是不热,磁控管的散热片接近100℃。

变压器的线圈接近70℃。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5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那个图没画出灯丝,这电容也能击穿,常见是高压二极管坏,还有磁控管的灯丝高压穿心电容击穿,然后就伴随烧保险丝

网友:
有图有分析,赞一个

网友:
高压二极管用9v电池接一脚可以测正通反不通

网友:
很棒的帖子,给楼主点赞

网友:
微波炉常见故障·~~~

网友:
这个维修有水平呀!!!

网友:
一开始还没看懂这个“高压二极管”,元件上标的是电容+电阻啊,楼主一步步解开了我的疑惑。抱拳,谢了

网友:
当年电容中的蜡纸拆出来缠绕过变压器。

网友:
微波炉高压器件都是故障集中点,那5件套算是基本涵盖了。

网友A:
烧保险换上就继续用,楼主胆子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保险换上就继续用,楼主胆子很大

这时候应该是接个维修插座吧

网友:
拆的很透彻。
常见门微动开关损坏的也会爆主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保险换上就继续用,楼主胆子很大

只要离得远,胆子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应该是接个维修插座吧

不是粉碎性炸保险丝,一般不是严重短路,可以放手一搏。拿两个插线板,远远地按上游插线板的起爆开关,啊不,是电源开关就好了。

网友:
我家的是换过磁控管

网友:
有红外成像仪真好,能涨不少见识

网友:
小时候很喜欢用榔头砸开一个绿色的小盒子,上面有两个小天线
就是为了把里面的锡箔纸拆出来玩
没少挨打啊

网友:
为什么一开始不测下磁控管呢